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老是烧电机

楼主(2011-09-23):
  两台7.5KW电机同时启动,一个接触器控制。启动很频繁,每分钟大约启动一次,负载并不重,但老是烧电机,用一段时间后电机温度为七八十度,老是烧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可能还是频繁启动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频繁启动所致

电机不适合负载情况,电机选型不能只看功率,还要考虑工作制.电机工作制:

电机的工作制表明电机在不同负载下的允许循环时间。电动机工作制为:S1~S10;其中: 电机的工作制的分类是对电机承受负载情况的说明,它包括启动、电制动、空载、断能停转以及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和先后顺序,工作制分以下10类:

   S1 连续工作制:   在恒定负载下的运行时间足以达到热稳定。

   S2 短时工作制:   在恒定负载下按给定的时间运行,该时间不足以达到热稳定,随之即断能停转足够时间,使电机再度冷却到与冷却介质温度之差在2K以内。

   S3 断续周期工作制:   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这种工作制中的每一周期的起动电流不致对温升产生显著影响。

   S4 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   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对温升有显著影响的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5 包括电制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   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6 连续周期工作制:   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 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7 包括电制动的连续周期工作制:   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8 包括变速变负载的连续周期工作制:   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在预定转速下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或几段在不同转速下的其它恒定负载的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9 负载和转速非周期性变化工作制:   负载和转速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化的非周期工作制。这种工作制包括经 常过载,其值可远远超过满载。

   S10 离散恒定负载工作制:   包括不少于4种离散负载值(或等效负载)的工作制,每一种负载的运行时间应足以使电机达到热稳定,在一个工作周期中的最小负载值可为零。

   工作制类型除用S1~S10相应的代号作标志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S2工作制,应在代号S2后加工作时限;S3和S6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负载持续率。例如:S2-60min、S3-25%、S6-40%。   对S4和S5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负载持续率、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和负载的转动惯量Jext,转动惯量均为归算至电动机轴上的数值。对S7工作制,应在代号后加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和负载的转动惯量均为归算到电动机轴上的数值。对S10工作制,应在代号后标以相应负载及其持续时间的标称值。

网友C:
个人认为是频繁启动所致,电动机启动时电流为额定的4-7倍,频繁的启动电流过大损伤绝缘,最后烧毁!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E:
如果你的线路及电器元件质量没有问题的话,我想很可能是由电机的频繁启动造成的。

电机在启动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5-7倍(不同的启动方式起动电流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如你所说,在一分钟内启动一次,我想就只有直接启动了。这样大的电流会产生很大的温升,电机来不及散去起动电流产生的温度,就有有了下一个温升循环,经过多次启动积累的温度远远超过电机所能承受的温度,所以发生了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不能更改工艺的话,试着将电机的被动风冷却方式改成主动风冷却方式(就像变频电机一样的冷却)试一下,应该有所改善。

网友F:
你说的情况启动是有点频繁呀

网友G:
一个接触器如何控制两个电机?有哪位高手教下谢谢!!!!

网友H:
1、一分钟不频繁;

2、很多设备,每5秒不到启动一次,常年运行,不烧;

3、烧电机的原因:电机功率小/负载重、电机有问题(例如空载电流就大)、机械有问题。

网友I(2011-10-26):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频繁启动所致

网友J:
对:dian77 关于

一个接触器如何控制两个电机?有哪位高手教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我晕哦,这都不知道

网友J: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采用起重用电机,一分钟启动个十来次都没问题

网友K:
不对啊,我们那的电机一分钟有时候启动两三次都没事啊,你看看机械上。

网友L:
刘老师正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H:

1、一分钟不频繁;

2、很多设备,每5秒不到启动一次,常年运行,不烧;

3、烧电机的原因:电机功率小/负载重、电机有问题(例如空载电流就大)、机械有问题。

网友N:
加我qq群吧 122673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