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系统故障

楼主(2011-09-23):
单位一台等离子切割机采用松下MCDDT3520伺服器,现在问题是只要一按数控系统点动,伺服马达就先顿一下就一直往前冲(不按住点动),直到卡住限位或按急停。求高手解释!

网友A:
你的这台设备看似存在飞车问题,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有没有报警,还有看系统用的谁家的。

网友B:
看看电机的UVW线接错了没有,还有电机的惯量比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2012-10-31):
现一直通过清理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头过日子。

网友C:
“先顿一下就一直往前冲”,能够一直往前冲多远?

1.如果是飞车肯定是动力线UVW相序不对,或则编码器坏了也有可能。

2.查看一下驱动器监控模式dp-cps(指令脉冲总和),有数值变化说明是有收到外部指令,查一下上位控制器。

网友D:
我觉4楼的说的很对

检查线序

查看监控模式的C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