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检测频率输出问题

楼主(2011-09-24):
FR700变频器:

实现的功能:用在恒压供水上,当输出频率达到49HZ时给PLC一个信号就切换成工频;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低于30HZ时给PLC一个信号让变频器退出运行,

1、当变频器频率输出为49HZ时,变频器输出一个信号。

2、当变频器频率输出为30HZ时,变频器输出一个信号。

请问上述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A:
变频器自身有输出继电器(某些品牌最多可达到6个),他们可以分别设置成不同的工作状态下,输出动作信号,你可定义1#继电器在49Hz动作,同时可定义2#继电器在30Hz动作。至于如何设置,这就要看根据各品牌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B:
不同变频器的具体实现方法不一样,无法给你圆满答复。

实现方法如下:

1、低于一定频率让变频器睡眠——睡眠功能。

2、运行信号输出——设定启动频率,可实现。

3、输出频率检测信号,设定频率即可。

       不是每个变频器都可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B:
还有:

1、切换到工频有什么意义?除非一拖N,启另外一台泵,否则就无意义。

2、停止变频器,睡眠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方法,挺好的。。。

网友D:
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能实现,内部可以实现简单的逻辑,用BICO功能实现

网友E:
首先搞清楚运行过程中系统还要有一个恢复启动信号

网友F:
变频器都有智能输出端子的,像SJ300有加速到达频率C042设置为49HZ,和减速到达频率C043设置为30HZ,然后把FA2和FA4设置到智能输出端子上就OK了,ABB的是设置32.01为49HZ,32.04设置为30HZ,容易啊。

网友B:
奇怪,上次回答的时候,没看到楼主说的是FR700呀?

网友G:
问题是你指定的品牌有这个功能吗,正弦的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