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掉闸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1-09-24):
断路器接通电源后,空载情况下,过几分钟会跳闸,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接错了 再检测检测电路看看

网友B:
跳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断路器选小了、端子没压紧过热、线接错了等等

楼主说明白些才能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C:
负载虽然是空载,但还是有负荷的是,是不是选择错误。接触不良也是常见的情况,看看接触的位置是否有变色的情况?

网友D:
啥话都别说,先换断路器,换了再说。。。。。。

网友E:
断路器换了再说,90%情况下能解决问题,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比如考虑是不是瞬间超压,是不是瞬间超流啊什么的,这些原因你也没法证明不是么,所以换了再看。

有时候想破脑袋不如简单的动一下手。

楼主(2011-10-28):
对:HOTEAM关于跳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断路器选小了、端子没压紧过热、线接错了等等楼主说明白些才能帮您解决问题内容的回复:

以前用的很好,但是最近一直都是这样的,根本用不起来.....已经重新弄过了,谢谢关注了啊......

楼主:
对:ye_w关于负载虽然是空载,但还是有负荷的是,是不是选择错误。接触不良也是常见的情况,看看接触的位置是否有变色的情况?ye_w的签名档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http://blog.gongkong.com/member/BlogArticleMain.aspxhttp://ye_w.plcjs.cn/index.html内容的回复:

呵呵呵,谢谢了

网友F:
电是种奇妙的东西,挨排儿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