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断路器其中一个分开关总是跳闸

楼主(2011-09-24):
   宿舍每层有个总的断路器   然后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分的断路器 ,分断路器上第一个是这个宿舍的总开关,第二个是电风扇和灯...第三个是备用开关...最后一个是插座开关..在没有负载情况下最后一个开关总是跳闸,当把最后的开关的出现端接到第三个备用开关后,总是过一会自动跳闸,而且每楼的总开关也会跳,,,,,求各位高手解释

网友A:
最后一个插座用的是漏电断路器,跳闸的原因是这一回路有漏电的地方。

再就是你这漏电断路器灵敏度太高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有漏电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我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