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式和三线式接近开关与PLC的连接需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电子传感器有两种接线方式:一种是三线式,一种是两线式。
三线式传感器有两个端子接直流电源的正极和负极,另一个端子是传感器的输出端。传感器未动作时,输出电流近似为0,传感器动作时,输出晶体管饱和导通,管压降近似为0,传感器的输出晶体管相当于一个触点。
两线式传感器的两根线兼作电源线和信号线,传感器未动作时,需要一定的电流来维持电路的工作,所以有一定的静态漏电流。两线式传感器只有两根线,接线方便,可以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
PLC的输入电流小于逻辑0信号的最大电流(一般为1.5MA),输入信号为0。PLC的输入电流大于逻辑1信号的最小电流时(一般为3.5MA),输入为1信号。输入信号如果在两者之间,PLC读入的逻辑状态就不定。
对于两线式传感器就一定要注意它的漏电流。

网友A(2011-11-25):
还不懂PLC

网友B:
我的经验是:买接开关时,告诉商家是用于PLC的就行。另外从型号上,要买NPN的,漏电流很小,可以用。

网友C(2012-01-03):
对于有些PLC,由于输入电源接法的不同,接PLC的传感器有时可以是PN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