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1-09-24):
独立的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那你知道专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的实力有多大差别吗?

楼主:
在什么指标上有差别?

网友B:
独立运动控制器一般都至少可以解决3轴以上的联动控制和数十点以上的I/O。

伺服内置的往往受制于伺服驱动器的可驱动轴数和I/O数量,因而能力有限,毕竟伺服集成运控功能或PLC功能的目的在一机多能,方便用户使用,难求大而全。

楼主:
两种类型的运动控制器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 通稱智能型驅動器(smart driver) 多數是速度型控制(全閉) 有少數IO 二個通訊接口 功能強的可做 電子凸輪(1+1 軸) 多軸數則採用分散管理 有個上位控制器做為下達命令及監控 此智能驅動作為執行命令 因有兩個接口 故多軸數系統實際是總線系統 只是各軸都是獨立操作 有別於多軸控制器多軸有補間等軌跡控制

若想了解其差異 還是要拿各廠家的規格來做比較 其硬體規格 軟件功能 高檔到低端差異很大 在此討論意義不大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一般追求功能的具备与否,难求性能,个人看法。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一般追求功能的具备与否,难求性能,个人看法。

我們若僅看自己熟悉的部分 或者捨棄森林只看樹木 那就會被限制住

獨立控制器都用在單機設備 smart driver 則使用在生產線單一執行命令機構 所以不列條件 討論意義不大

楼主:
我们用伦茨9400伺服做凸轮运动控制,速度只能达到100转/分

网友C:
電子凸輪應用要求是線速度及精度 只有轉速有何用

网友D:
运动控制器是管理整个机器的,智能伺服驱动器是整个机器的一个局部。需要多个电机配合工作,运动控制器的优势就很明显。虽然都可以做电子凸轮,但伺服驱动1器要实现动态相位纠正,就没有运动控制器来的方便。

在一个系统里,一般是一个主控制器,任何一个智能伺服功能不可能强过运动控制器。单轴跟踪,智能伺服驱动有绝对优势。

网友C:
运动控制器是管理整个机器的  運動控制器應該是管理機器的伺服系統 也算是機器的一個局部

 独立的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 對電子凸輪 其性能(功能)有什么区别呢?   這才是樓主想了解 這樣的比較才有點意義

网友E:
两者的用途和含义完全不同。

网友C:
两者的用途和含义完全不同。
希望能指出不同處 以增廣見聞  否則

用途是看個人的專業 別人懂得你未必懂 含意完全不同 顯然只知樹木不知森林

网友F:
通常来说,独立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多轴的运动控制;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主要是针对单轴的运动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器是管理整个机器的  運動控制器應該是管理機器的伺服系統 也算是機器的一個局部

 独立的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运动控制器 對電子凸輪 其性能(功能)有什么区别呢?   這才是樓主想了解 這樣的比較才有點意義

台湾老兄,我指的是针对运动控制管理整个机器.地球人都知道做大系统,还要外加(例如)PLC.不过很多机器,例如印刷机,包装机,贴标机,有一个主运动控制器带HMI就OK了.你提的问题我已经明确回答了.

网友C:
畫條直線很簡單吧 若畫在直線度 < 1um  夠嗆 這就是我想表達

网友D:
话不投机,半句多,呵呵.

网友D:
我脚着,鸡蛋里真有可能有骨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