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脉冲输出

楼主(2011-09-24):
要求是:触屏上按一个按钮步进电机恒定速度运行(即有恒定脉冲输出,步进电机有驱动器)到边上行程开关闭合后停止,这样的梯形图哪位大虾能整一个不?屏是SMART LINE700

网友A:
 查看s7-200系统手册中PTO输出章节的控制,然后根据情况把控制字以及脉冲数与触摸屏对应起来

网友B:
还在学习 西门子 PLC

网友C:
用三菱的好编,多多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