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常见问题精髓

楼主(2011-09-24):
Q1:如何根据触摸屏的硬件版本选择正确编辑软件?

    TP系列:
    硬件版本

在屏背后的标签上可见 软件版本 在软件“帮助”中可见
V2.6、V2.7 V2.78/V2.99
V2.C及以上  2.C.6i

  TH系列:

硬件版本,在屏背后的标签上可见 软件版本

在软件“帮助”中可见
V2.C及以上  2.C.6i

Q2:如何在计算机上安装两个以上触摸屏编辑软件?

   1. 在安装过程中更改软件的路径;

   2. 根据上面所示,软件安装的缺省路径为:C:\Program Files\Thinget\TouchWin,点击“浏览”按钮,手动更改安装路径为

      C:\Program Files\Thinget\16\TouchWin,因此触摸屏软件就可以安装到C盘名称为16的子文件夹中;

Q3. 为什么触摸屏软件不能正常安装或者使用?

    1.安装之前,请关闭杀毒软件和系统优化工具;

   2.安装成功后,双击桌面上的软件快捷图标,“Please set the display to be true color”提示;

   原因:当前计算机的颜色模式过低;

   方法:右击桌面,选择“属性”,在“设置”选项卡中,将颜色质量改为“最高32位”;

Q4. 触摸屏软件有繁体版的吗?或者支持输入繁文吗?

   没有繁体版的安装软件,但在简体中文系统下,可输入繁体字,同时可以输入西班牙文、日文、德语、法语等字体。

  目前本公司支持的软件版本有简体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和韩文版。

Q5.如何选择触摸屏下载线?

   根据触摸屏的系列选择正确的下载线。

  TH屏下载线:支持USB2.0标准,带屏蔽层,一端方形,一端扁形。

  TP屏下载线:

引脚定义(触摸屏) 引脚定义(PC)
1 1

2Rxd

2Txd

3Txd

3Rxd
4 4
5GND 5GND
6 6
7 7
8 8
9 9

Q6.为什么触摸屏程序不能上传?如何设置才能上传?

   原因:工程下载前没有在“工具”菜单-“选项”中勾选“完整下载”,因此触摸屏的程序不能上传。

   现象:触摸屏程序上载时提示“不存在工程”。

   下载前做以下操作,触摸屏程序可以上传:

   1.对于早期2.c.6b以下版本软件:在“工具”---“选项” 中,勾选“完整下载”。

  (注:只有在下载程序之前勾选此选项,上传方可有效。)

  2. 2.c.6b及以上软件,要使用双下载箭头 ,下载程序;

Q7.如何选择正确的通讯电缆?

   对我公司支持的通讯设备,请参考“触摸屏与PLC连接通讯手册”;若说明书中不支持的设备,用户可以参考如下我公司触摸屏引脚定

  义制作电缆。

   PLC通讯口支持 :RS232/RS485/RS422

  Download通讯口支持:RS232/RS485

  Download 通讯接口引脚定义:

网友A(2018-01-08):
绝对支持楼主,看看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