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造成传感器死机

楼主(2011-09-24):
我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是摩托罗拉的RTU,与陕西宝鸡的麦克MPM4700压力传感器通讯,现场有2台传感器,传感器有二次仪表,传感器提供RS485接口,我通讯时发现传感器不定期出现死机的情况,但是RS485仍能通讯,采集的数据就是满量程或者是最低值,将传感器重新上电后回复。开始以为是二次仪表干扰,去掉二次仪表后,RTU提供电源,仍然出现死机的情况。测试发现单独与每台通讯,都没有问题,就是两台同时通讯,就出现死机的情况。单台通讯和2台同时通讯都是用一个程序,程序中用地址区分的命令,命令发送间隔是10秒,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忙分析是哪里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还是干扰造成的。

布线是否正确?RS485应该采用菊花链串接成总线,不留分支!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更有利于保证通信。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楼主:
现场布线是采用菊花方式,1台最远的传感器距离为50米,另外1台传感器的距离是20米,RTU与二次仪表之间采用的是4*1.0的普通屏蔽电缆,从二次仪表到现场采用的是防水7芯的电缆,是厂家提供的。现场有一台工频运行的水泵,485电缆与动力电是分开走的

网友B:
这些卖货的就是讨厌,就像人生病了,卖药的就来了。你说我得了癌症能不能治??一个卖鞋垫的都说能!!他的鞋垫可以按、摩脚底穴位,刺激微循环,从而治愈癌症。。。

网友C:
用我们的rs485集线器  13075348421

网友A:
对:wd1976 关于

现场布线是采用菊花方式,1台最远的传感器距离为50米,另外1台传感器的距离是20米,RTU与二次仪表之间采用的是4*1.0的普通屏蔽电缆,从二次仪表到现场采用的是防水7芯的电缆,是厂家提供的。现场有一台工频运行的水泵,485电缆与动力电是分开走的

内容的回复:

       普通4芯(或7芯)屏蔽电缆的绝缘芯线绞合方向是一致的,其分布电容要比2对(4芯)双绞屏蔽电缆大得多,使得特性阻抗降低。

       在双绞屏蔽电缆(线)中相对称的两根线电流方向相反,产生的磁场相互抵消;并且由于绞合不停地变换两根线的位置,这样,对于周围任意一点的场强,两根线所受的影响可以看成一致的,起到一种平衡作用。因而,当高速、长线传输时,采用双绞屏蔽电缆(线)有利于提高抗干扰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卖货的就是讨厌,就像人生病了,卖药的就来了。你说我得了癌症能不能治??一个卖鞋垫的都说能!!他的鞋垫可以按、摩脚底穴位,刺激微循环,从而治愈癌症。。。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还是法官?还是“万事能”的砖家?还要论坛干什么?

别忘了!你曾经在论坛里赛名片就是一种广告行为!

网友D:
(1)使用优质的双绞屏蔽电缆是个好选择;

(2)终端匹配电阻一定要加;

(3)降低通信速率也是一个好办法;

(4)把所有东西拆回实验室,加电运行;看是否正常?

(5)不要用RTU,直接用电脑,使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来测试系统,看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使用优质的双绞屏蔽电缆是个好选择;(2)终端匹配电阻一定要加;(3)降低通信速率也是一个好办法;(4)把所有东西拆回实验室,加电运行;看是否正常?(5)不要用RTU,直接用电脑,使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来测试系统,看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传感器死机情况已经解决,解决的办法是不采用RTU的RS485通讯接口,而采用RTU的RS232+RS232转485接口模块的方式,在使用转换器之前,均按照各位所说的方法测试,除了信号电缆没有更换,但没有任何效果,所以抱着试试的想法,使用了RTU的232接口+普通的有源RS232转485模块方式,发现效果不错,到今天已经运行6天多了,没有出现过死机情况。虽然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仍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造成传感器死机。再次,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助,我也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传感器死机情况已经解决,解决的办法是不采用RTU的RS485通讯接口,而采用RTU的RS232+RS232转485接口模块的方式,在使用转换器之前,均按照各位所说的方法测试,除了信号电缆没有更换,但没有任何效果,所以抱着试试的想法,使用了RTU的232接口+普通的有源RS232转485模块方式,发现效果不错,到今天已经运行6天多了,没有出现过死机情况。虽然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仍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造成传感器死机。再次,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助,我也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D:
(1)普通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为了自动转换收发方向,设计有上拉以及下拉电阻。这2个电阻保证在总线没有设备通信的时候始终是固定的电平1。

(2)使用示波器检测RS485信号线电平,如果没有以上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则在无设备通信的时候会感应到交流噪声信号。这个感应噪声反映在数字通信上,就是设备经常接收到一些全0或者全1的随机数据。如果设备的通信校验程序设计得不好的话,无法滤除这些干扰信号,就会数字通信失效。

(3)以上问题,也有可能在设备收发转换瞬间,由接收高阻转换为驱动低阻状态,造成异常的总线波动,造成在正常的数据传输之前或者结束之后附加一些额外的噪声字节。

(4)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还是通信系统使用了不合格的电缆,屏蔽做得不到位而产生的。还有就是设备通信校验程序设计不合理。

(5)在工程应用上,如果无法使用好电缆,应用具备强抗干扰能力的通信设备的话,临时性增加上拉以及下拉电阻是个应急办法。

(6)不过,此办法实际上是以降低RS485总线设备容纳数量为代价的。就象普通的RS232转RS485协议转换器,通常整个网络里都只有少数几个,数量太多则会检测到驱动能力明显下降的现象。

网友F:
楼主嘟囔:“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忙分析是哪里出的问题”

嘿嘿

1、智能滴通讯滴东东呀,,,“命令发送间隔是10秒”,,,还奶奶滴闹死机鸟?

2、城中村里有个村民,叫啊呜啊,,,村长常舌:不怕腿脚有残疾,就怕脑袋不够数~~~~~

      N多年前,就脑袋不够数,N多年后,不够数依旧

      二傻子哩凯

      嘿嘿

     啊呜啊他爹,那年把头都磕破裂,求包工头,带他娃啊呜啊去工地干干活学点本事,不要工钱

      方圆百里,愣愣是木人,敢用不要工钱滴劳力呀

       呵呵

4、看来楼主挺英勇鸟~~~~~~~~~~~~嘻嘻嘻

5、俺村滴阿牛,咋嘛不死机鸟?,,,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14879407.pdf

      呵呵呵

     笑傲江湖,嘻嘻

网友F:
如果是通讯不上或时断时续,那嘛在通讯端口、通讯电缆、取数速度上滴寻病,还舌得过去

而故障是——“采集的数据就是满量程或者是最低值”,

呵呵

这就是舌,传感器滴程序,跑飞鸟~~~~~~~~~~~

呵呵,写滴程序真G8扯!,,,,,,楼主以后,若是能不着祸,真就命不是一般般滴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