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1-09-24):
我有这样一个屏,但是怎么用呢?编程软件是什么?我安装了MCGS嵌入版7.2版本,但是怎么没我这个屏的型号呢?我该怎么用?和普通的触摸屏一样吗?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PLC吗?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北京昆仑通态的,感觉还可以,百度下,官网有软件下载

楼主:
软件我有下载的,但是没有这个屏的型号,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望前辈们指教,听他们说好像是定制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北京昆仑通态的,不是用 MCGS 软件吗???

      打电话问客服哟,用过7026什么的

网友C:
试试用TCP1062...

网友D:
您好,建议您用6.8(01.0003)版本的组态软件,在新建工程配置里面就有TPC1063E类型

网友E:
下载地址:      http://www.mcgs.com.cn/sc/download.aspx?id=7

网友F:
你用6.8的软件就OK了,因为1063E里面的运行环境是6.8的,你现在装的是7.2的软件。

网友G:
嵌入版7.2是针对新屏推出,如使用大屏,仍使用嵌入版6.8

网友H:
你使用的软件时最新版本的,可以上昆仑通态网站上下载一个6.8版本的MCGS组态软件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问题请与昆仑通态客户取得联系:400-610-7062

网友I:
直接去北京昆仑通态网站下载:MCGS6.8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