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49期——工业变频器与空调变频器的异同

楼主(2011-09-25):
本周擂台:工业变频器与空调变频器的异同

        在工业环境下使用的变频器,其功能我们大多比较了解。然而,针对目前家用/商用空调,也采用了变频技术,那么针对空调而言,其变频部分(在这里,先不讨论是否合理,我们暂且称之为“空调变频器”)的结构和原理又是怎样的呢?和工业用变频器有什么异同呢?在本期擂台,我们就来讨论下空调变频与工业变频的一些异同。

        注:这里说的空调变频仅仅是抛砖引玉,当然欢迎讨论其它非工业(例如家电类)的变频!

1、空调变频与工业变频的结构原理相同吗?请进行阐述。

2、空调变频与工业变频的功能比较有哪些差异?如果差异较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3、 空调变频器与工业变频器的成本有什么差异?如果有差异,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呢?

4、空调变频与工业变频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差异? 故障率的差异大吗?

5、在特殊情况下,空调变频与工业变频可以互相临时替代吗?如果不能替代,为什么?

6、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0月9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好活动拿大奖啊

分我一点MP啊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B:
原理上都差不多吧,只是工业变频器的功能更多些
空调内变频器只是通过温度和压力参数改变输出的电压和频率
工业变频采用高性能的矢量控制技术,提供低速高转矩输出和良好的动态特性,同时具备超强的过载能力,以满足广泛的应用场合。可构成闭环矢量控制,闭环转矩控制; 高过载能力,内置制动单元; 线性v/f控制,平方v/f控制,可编程多点设定v/f控制,磁通电流控制免测速矢量控制,闭环矢量控制,闭环转矩控制,节能控制模式;等等

网友C:
报个名,对空调变频器不了解,期待学习。

网友D:
原理上没有区别
工业变频器的功能更多些
空调内变频器只是通过温度和压力参数改变输出的电压和频率
工业变频采用高性能的矢量控制技术,提供低速高转矩输出和良好的动态特性,同时具备超强的过载能力,以满足广泛的应用场合。可构成闭环矢量控制,闭环转矩控制; 高过载能力,内置制动单元; 线性v/f控制,平方v/f控制,可编程多点设定v/f控制,磁通电流控制免测速矢量控制,闭环矢量控制,闭环转矩控制,节能控制模式;等等

网友D:
变频器是通过对电力半导体器件(如IGBT)等的通断控制,将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工频电源,变换为电压和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电能控制装置,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三相或单相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然后再把直流电(DC)变换为三相或单相交流电(AC),我们把实现这种转换的装置称为“变频器”(inverter)。 对于交—直—交型的变频器来说,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 首先要把工频 (50Hz或60Hz)的交流电源,变换为直流电(DC)再转换成各种频率(0Hz ~ 50Hz、0Hz ~60Hz 及 0Hz ~400Hz )的交流电,最终实现对电机的调速运行。

交流变频空调器的基本原理:
变频控制器的原理框图如图(B)所示,它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整流器,滤波器,功率逆变器。变频器中的电脑控制系统,对各取样点传来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并经内部波形产生新的控制信号,再经驱动放大去控制变频开关,产生相应频率的模拟三相交流电压,供给压缩机。
⑴整流滤波原理:
整流器是将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的装置,采用硅整流器件桥式连接,整流器结构分为单相和三相输入。一般变频空调器电功率在2KW以多采用单相电源输入,当电功率在2KW以时,多采用三相电源输入。单相和三相整流电路的不同之处只是在电流中多增加了2个整流二极管。滤波电路的作用是输出直流电压平滑且得到提高,常采用大容量电容器,电容量一般在1500-3000μf之间。
⑵功率逆变器原理:
在变频空调器中,功率逆变器又称为变频模块。如图B所示,变频空调器上通常采用6个IGBT构成上下桥式驱动电路。以功率晶体管为开关器件的交-直-交电路中,控制线路使每只功率晶体管导通180度,且同一桥臂上两只晶体管一只导通时,另一只必须关断。相邻两相的元件导通相位差为120度,在任意360度内都有三只功率管导通以接通三相负载。当控制信号输出时,A+,A-,B+,B-,C+,C-各功率管分别导通,从而输出频率变化的三相交流电使压缩机运转。在实际应运中,多采用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模块加上周围的电路组成。IPM是一种智能的功率模块,它将IGBT连同其驱动电路和多种保护电路封装在同一模块内,简化设计,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现在变频空调常用的IPM模块有日本的三菱和三洋IPM系列等。

⒉ 直流变频器的原理:
直流变频空调采用了无刷直流电机作为压缩机,其控制电路与交流变频控制器基本一样。直流变频控制器原理框图如图(C)所示。
⑴直流变频空调的基本原理:
采用无刷直流电动机作为压缩机的空调器称为“直流变频空调”从概念上来说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直流是没有频率的,也谈不上变频,但这已经成为习惯,对于采用无刷直流压缩机的空调器就称之为直流变频空调。
①无刷直流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与普通的交流电动机或有刷电动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转子是由稀土材料制成的永久磁钢,定子采用整距集中绕线,简单的说,就是把普通直流电动机由永久磁铁组成的定子变成转子,把普通直流电动机需要换向器和电刷提供电源的线圈绕组转子变成定子。这样,就可以省掉普通直流电动机所必须的电刷,而且其调速性能与普通的直流电动机相似,所以把这种电动机称为无刷直流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既克服了传统的直流电动机的一些缺陷,如电磁干扰大,噪声大,火花,可靠性差,寿命短,又具有交流电动机所不具有的一些优点,如运行效率高,调速性能好,无涡流损失。所以,直流变频空调相对于变频空调而言,具有更大的节能优势。
②转子位置检测:
由于无刷直流电动机在运行时,必须实时检测出永久转子的位置,从而进行相应的驱动控制,以驱动电动机换相,才能保证电动机平稳运行。无刷直流电动机的位置检测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电动机内部的位置传感器(通常为霍尔元件)提供的信号;二是检测出无刷直流电动机相电压,利用相电压的采样信号进行运算后得出。在无刷直流电动机中总有两相线圈通电,一相不通电,一般无法对通电线圈测出感应电压,因此通常以剩余的一相作为转子位置检测信号用于捕捉感应电压,通过专门设计电子回路转换,反过来给定子线圈施加方波电压。由于后一种省掉了位置传感器,所以直流变频空调压缩机都采用后一种方法进行电动机换相。
⑵直流变频空调与交流变频空调的区别:
交流变频空调器是将工频市电220V转换为310V直流电源,并把它送到功率模块。同时模块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输出频率可变的电源电压(合成波形近似正弦波),使压缩机电动机的转速随电源的频率变化而变化,从而可控制压缩机的排量,快速的调节制冷和制热量。直流变频空调同样把共频市电220V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到功率模块。变频模块每次导通两个三极管(A+,A-不能同时导通,B+,B-不能同时导通,C+,C-不能同时导通),给两线圈通以直流电,同时模块受微电脑的控制,输出电压可变的直流电源(这里没有逆变过程),并将直流电源送至压缩机的直流电动机,控制压缩机的排量。从图(C)中可以看出,直流变频相比交流变频多一位置检测电路,使的直流变频的控制更精确。

网友D: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之为“定频空调”。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的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其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停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而与之相比,“变频空调”变频器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其舒适度大大提高。而运用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空调,可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了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供电频率高,压缩机转速快,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大;而当供电频率较低时,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小。这就是所谓“定频”的原理。变频空调的核心是它的变频器,变频器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一种高新技术,它通过对电流的转换来实现电动机运转频率的自动调节,把50Hz的固定电网频率改为30至130Hz的变化频率,使空调完成了一个新革命。同时,还使电源电压范围达到142V至270V,彻底解决了由于电网电压的不稳定而造成空调器不能正常工作的难题。变频空调每次开始使用时,通常是让空调以最大功率、最大风量进行制热或制冷,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由于变频空调通过提高压缩机工作频率的方式,增大了在低温时的制热能力,最大制热量可达到同、同级别空调器的1.5倍,低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制热效果。此外,一般的分体机只有四档风速可供调节,而变频空调器的室内风机自动运行时,转速会随压缩机的工作频率在12档风速范围内变化,由于风机的转速与空调器的能力配合较为合理,实现了低噪音的宁静运行。当空调高功率运转,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后,压缩机便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运转,仅以所需的功率维持设定的温度。这样不但温度稳定,还避免了压缩机频繁地开开停停所造成的对寿命的衰减,而且耗电量大大下降,实现了高效节能。

网友E:
个人理解以下几点,也许不够准确,希望提出意见。

1、空调变频器应该属于变频器的一个细化组成部分,应用方面针对性比较强。

2、工业变频器是一个大概念,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3、两者在原理上应求同存异。对于不同领域应用稍有不同

4、智能化水平家用比工业要胜一筹。

网友F:
smile说得很清楚。

大家都有个都有个同样的爹-------“变频器”,所以在大部分以及主要原理都是一样的。

但空调变频器在应用领域上有其特殊性,属于家用环境,安全等级更高、便捷性强、易于操作和故障判断。

而工业变频器应用范围更广,而且供电通常是五花八门的,都是根据需要定输入的,而空调变频器几乎都是AC220V的输入。记得原来做列车上的空调电源时,就有多种电源输入,比如单相AC396V(这个396V的印象不深了,但电压等级差不多)以及DC110V、DC600V。这样自然就有对应的输入。这在空调变频器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F: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几乎不可能替代,都需要重新设计和系统的调试才可能临时使用

网友G:
一个是单相的,一个是三相的,就知道这些

网友H:
一个普级化,一个高端化

网友I:
非诚勿扰中孟非说,要变频找美的。

网友J:
空调用的很简单,也很便宜

网友K:
感觉不能代替,不值得

工业变频器功能多,价格高,不适合用在空调上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3名:
 墨之殇        墨之殇

Smile        lyc19730508
ye_w        ye_w

三等奖(30积分)2名:

www2008        www2008

山东 小平        平振鹏

网友L(2011-11-03):
如果从广义来说都是AC-AC的电源变换器,但是从他们的数学模型和拓扑结构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空调变频器其实是一个无传感器伺服驱动器,他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刚启动的时候,为了确定位置是开环控制,这时候就相当于V/F变频器,但是当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就开始闭环控制。从技术难度上来说要比一般的变频器要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