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里线性轴和旋转轴的定义及区别

楼主(2011-09-25):
请教伺服系统里线性轴和旋转轴的定义及区别

网友A:
一个是直线运动轴,一个是旋转轴,

直线运动一般由旋转电机加滚珠丝杆、齿轮齿条、同步齿形带等机械传动机构构成,也可以由直线电机直驱系统构成

旋转运动如果驱动负载惯量有限,可以由普通伺服电机驱动,如果负载惯量很大,可用齿轮减速机、齿轮齿圈、蜗轮蜗杆、凸轮分割器等机械传动机构转接,也可以由力矩电机直接驱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