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山洋伺服,步进,风扇的优缺点!!!!

楼主(2011-09-25):
各位大侠:
请问有哪位对山洋的产品比较熟悉,小弟想了解一下山洋伺服,步进,风扇的一些性能情况,在市场上的使用情况,主要在哪个行业做的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山洋的风扇一流,伺服在日系产品中属二线产品,性能未必差,但量不如松下、安川、三菱这几家,步进可能比不过东方。

楼主:
对:波恩关于
山洋的风扇一流,伺服在日系产品中属二线产品,性能未必差,但量不如松下、安川、三菱这几家,步进可能比不过东方。
内容的回复:
谢谢波恩前辈,这几天对洋详细了解了一下,确实如您所说。不知道山洋伺服的性能怎么样,还要多了解,谢谢。

网友A:
过去热卖的P系列除了便宜无可恭维,R系列以后的电机性能尚好。

网友B:
山洋伺服还是可以的,在弹簧机上面的用量比较大,国内弹簧机上基本都是用山洋伺服,最新的电机的是R2系列的,主要是小惯量的,中惯量的多为Q系列的,大惯量的主要是P系列的,最新的驱动器是RS2的。价格方面比松下要贵,但比安川便宜,只是感觉之前的推广力度不怎么样,现在的话正在加强。风扇的话性能优越,步进的话也很好,只是价格比较贵。可以的话可以加QQ交流下1814359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