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西门子通讯

楼主(2011-09-25):
最近公司接了一个工程,要求现场和控制室都可以控制,我们计划现场用步科的触摸屏和西门子300的PLC,不知道触摸和工控机能否共用一个通讯接口,即把PLC端的接头并一个给触摸屏,如果不可以,用两个通讯口的PLC通讯这块儿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1.通过modbus TCP和TCPIP的方式进行多主站进行通信;

就是相当于上面有两个主机,下面有一个PLC,利用一个通信口

2.也可以通过两个通信口;不同访问的方式;

网友B:
用点对点通讯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