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10.0如何直接读取226PLC的VD变量 不设定上下限

楼主(2011-09-25):
公司的intouch工程之前的别的公司给做的       做法是这样的  例如 频率VW24  是27000      这个是6400对应32000 的数据类型     intouch数据显示图标设定变量连接    需要VW24     和   6400 -32000 和0-50HZ    这样的转换  才能将27000 转换成对应的频率值。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我想用intouch直接读取226PLC的 VW  或VD的  数值 。例如VW50是40就直接在intouch显示40这个数据  ,VD100是1.3直接连接VD100显示1.3   不再设定6400-3200  和0-50  这个东西了    但是不设定的话  intouch软件提示错误。   本人刚接触这款软件望高手 指点如何操作。先谢过了

网友A(2011-11-25):
这个不太懂

网友B:
能否说详细点?

226PLC是什么?当前的数据是怎么读取的?

网友C(2012-01-17):
工程量转换就是这个样子,PLC输出是0到32000,PLC没有处理的话,在组态俩没做工程量转换需要有个公式,不需要改了,要是改的话实际是在plc里面改的,PLC做了这个转换的话,组态才可以直接读,所以你要改上位下位都要改,我想既然上位不是自己做的,下位应该也不是,PLC程序你可能动不了

网友C:
工程量转换就是这个样子,PLC输出是0到32000,PLC没有处理的话,在组态里没做工程量转换需要有个公式,不需要改了,要是改的话实际是在plc里面改的,PLC做了这个转换的话,组态才可以直接读,所以你要改上位下位都要改,我想既然上位不是自己做的,下位应该也不是,PLC程序你可能动不了

网友D(2013-12-07):
在模拟量输出增加偏置就不用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