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1-09-25):
在用TI的例程做永磁同步电机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如果仅仅用编码器检测的位置信号做,也就是说给定Vq,Vd=0,角度信号又编码器检测给出,,没有电流环和速度环,在任何条件不变的时候电机在启动及启动后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反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还有在用多摩川的编码器的时候,电机逆时针转的时候是A信号滞后B信号,与DSP处理时正好相反,我就反过来接,DSP的QEP1接了B信号,QEP2接了A信号,这样就可以在dir=1时电角度增加,反之减小,不知道这样处理妥当不,也就是说想问下各位,A,B信号互调后对处理信号是否有影响

网友A:
不闭电流环,做Vd=0操作,显然是电角度“闭环”了,如果电角度初值不确定,则有可能导致有时正转,有时反转。这一点可参考:《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与电机电角度增加方向之间的关系【原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1/2009111021350000001-1.shtml

关于电角度初值与转子磁极的对齐方式,可参考:在《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由于QEP的输入引脚极性可配置,因而在不改变接线的情况下,只要把A或B信号的任意一个极性反转即可!

楼主:
感谢波恩,现在我通过修改电角度基本自己能摸索出一些规律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给逆变器的母线电机比较低,而又想让电机的转速低些,但是TI例程里都是标幺值,我如何知道Vq对应的实际转速,现在我给Vq在0.7以上的时候电机能转,如果很小就不转了,也就是无法启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TI在直流母线电压的标幺是否标的是理论满度电压?

如果实际电压低,Vq标幺比也给的低,可建立的电流就低,可能不足以克服摩擦阻力矩和齿槽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