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电脑与台达ASDA-B2伺服通讯上

楼主(2011-09-25):
我按手册做一根通讯线,与伺服通讯不上

不知道哪位朋友做过。

初次接触伺服,用电脑调试方便点

松下A5与电脑通讯很快,台达伺服就是通讯不上

楼主:
将P3-05改为0时能够出现一次“自动侦测成功!”,但“自动侦测”框里面还是空白。再次按“开始氨自动侦测”时就侦测不上

“CERR#1.212.007:

自动侦测通讯参数失败!

CERR#1.212.007:通讯埠没有收到回应!”

这时P3-05参数又变为“1"

网友A:
台达有专门的连接线的,你让经销商给你配一根就行了。USB接口的。

楼主:
不是连接线问题

P3-05改为0后监控发送接收内容: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软件发送到伺服,地址“FF”
7F 03 02 00 7F D1 AE
7F 03 03 0A 00 02 EE 53
7F 03 04 00 00 00 00 64 34
7F 10 03 0A 00 02 04 00 01 00 00 A8 C9
7F 10 03 0A 00 02 6B 90

这时候P3-05就被软件改为“1”

再次软件自动侦测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FF 03 03 00 00 01 91 90

这时候伺服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B:
P3-05参数是你选择通讯口的类型:0---232,1---422,2---485.。。。怎么会自动改呢??

楼主:
ASDA_Soft V3.02.16自动侦测有正常数据返回,但提示“不支持此机种装置!”。因为3.02版本不支持B2伺服。

目标进程已关闭
成功打开监视, 2856 ASDA_SOFT.exe-所有COM口

打开 COM1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7F 03 02 00 7F D1 AE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67 00 12 00 03 DE 18
7F 67 06 00 03 00 05 00 00 5B 0D
7F 03 00 00 00 01 8E 14
7F 03 02 03 F2 11 3B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67 00 12 00 03 DE 18
7F 67 06 00 03 00 05 00 00 5B 0D
7F 03 00 00 00 01 8E 14
7F 03 02 03 F2 11 3B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03 03 00 00 01 8E 50
7F 03 02 00 7F D1 AE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7F 67 00 12 00 03 DE 18
7F 67 06 00 03 00 05 00 00 5B 0D
7F 03 00 00 00 01 8E 14
7F 03 02 03 F2 11 3B
关闭 COM1

楼主:
伺服全新的,都是默认参数

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动改P3-05,估计自动侦测到伺服通讯协议是“0:RS-232 标准 MODBUS 通讯”,想改为:“1:RS-232 可与ASDA-Soft 通讯”

我的伺服是B2,B2的P3-05是改通讯协议,A2的P3-05的是改RS232、RS485。两个参数含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3-05参数是你选择通讯口的类型:0---232,1---422,2---485.。。。怎么会自动改呢??

你看的说明书是A型,我说的伺服控制器是B2。P3-05含义不一样

网友C:
这个 伯克 有点意思!http://user.qzone.qq.com/471382309/blog/1309774636#!app=

没法子,我发不了帖子。

楼主:
楼上不地道,大家不要看

网友A:
我用的是V4。06。02版本的。B2是新出的产品,可能你的版本是不支持?

楼主:
V4。06。02也试验过,不行

楼主:
是不是伺服还需要设置其他参数?

网友D:
要用好的线,这个是高速接口的 台达也有哪个高速接口卖的

网友E:
我今天也连接了B2的伺服,用的是V4.05.01这个软件,但是怎么都通讯不上,把p3-05设成0,第一次侦测成功,但还是通讯不上,“自动侦测”的框里面还是空白,想再次连接,自动侦测却再也连不上,且p3-05自动恢复回“1”

不知道是为什么?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对了,通讯电缆是台达售后送的标准线

网友E:
B2的伺服也是刚开封的

希望高手能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F:
你去买150块钱以上的USB转232的线,几十块的那种线不行

实在不放心的话,你把伺服带到买转接线那里,通讯成功再买

楼主:
电缆制作没有问题

而是软件设计的问题

用原装电缆(带USB转换器,虚拟COM6)通讯正常

用自己购买的USB转换器也正常,就是直接用笔记本自身的串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去买150块钱以上的USB转232的线,几十块的那种线不行

实在不放心的话,你把伺服带到买转接线那里,通讯成功再买

是的,2-30块钱的,只是2,3,5管用,其他脚没用,所以有些如要端口窃电的485就不能用。。。

网友G(2011-11-06):
我用力创的usb转232线和台达的原装通讯线一直用的很正常,估计是你的线有毛病

网友H:
你用PLC写个调试程序好了,何必那么麻烦啊。

网友H:
PLC改私服的参数也是很好改的

网友G(2012-01-29):
台达有专门的连接线的,你让经销商给你配一根就行了。USB接口的

网友I:
B2需要专门的通讯线

网友J:
20楼说的是正解 应该是

网友J:
这个在 www.baidu.com 上看到过

网友K(2017-02-08):
引用 楼主:
电缆制作没有问题而是软件设计的问题用原装电缆(带USB...

我用笔记本自带的串口能连接上。软件版本:V5.3.3 。伺服用出厂参数。相关设置如下图
参数选择:

Off-Line

手动设定

P3-05=0

站号:127

传输率选择3:38400

协定选择6:8,N,2,RTU

网友L(2019-02-22):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电缆制作没有问题而是软件设计...

网友L:
求解?请教大神们支持

网友M(2019-08-03):
微信图片_20190803184113.jpg我也是兴冲冲的接好线,软件打开长了脸呀。十六点搞到21点,还是长脸呀

网友M:
从台达官网下的软件,经销商卖的线,啥原因啥原因啥原因?

网友N:
最喜欢看高手的plc程序和配套CAD图纸!

网友O(2020-04-27):
很简单问题,直接点击软件里面的P3-05另一个,就会弹出站号,速率,  检验,设置好就可以马上联系了,天天弄到伺服我。

网友P:
我的也连接不上

网友Q(2020-06-09):
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反正我用了几台WIN10机子,没有一台能连上

网友R(2020-12-11):
我也头疼啊。可以自动侦训,连上。但没法正常上传参数

网友S(2021-07-18):
引用 网友T:
我也头疼啊。可以自动侦训,连上。但没法正常上传参数

我也头疼啊。可以自动侦训,连上。但没法正常上传参数. 提示请在"自动侦测"区域选择一个通讯埠号!有没有高人连上去的?

网友U(2024-02-05):
B2很难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