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2-工控擂台- 照明分支线中N线可否合用?其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1-09-25):
照明分支线中N线可否合用?其依据是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照明中零线共用:表面上看可以减少多根根零线的安装,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资金投入,同时还可以减少施工的工程量,加快工程进度。但是却留下许多不安定隐患。以农网改造电表集中控制,各户用一根零线为例简介之,共零线会出现以下问题:
1、计量严重失准。计量箱内客户的电能表零线进线端或电能表内部零线接线,一旦出现接触不良现象时,由于各家使用的零线是共用零线,并未和自己所使用的电能表构成完整的回路。因此,并不会因为客户电能表零线出现的接触不良,而影响客户自己的正常用电。其直接表现是客户照常用电,电能表的计量不能正常计量,甚至严重失准。
2、电能表停走。一旦发生电能表进线端或电能表内部零线断线,电能表将停止转动。因上述原因的存在,此时客户仍能正常用电。由于客户的用电性质和特点,使得电力管理人员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和查清故障原因。
3、如果电表箱内采用的是三相四线制配电,一旦发生零线断线故障,由于中性点的位移,势必导致接在负荷小的一相上客户的电能表及正在使用的电器被烧毁。
所以为确保电能表的计量精度和客户的用电安全,我们应该在施工时期间严格按照电能表的标准接线即表尾端子1接电源相线的进线,表尾端子2接相线的出线到客户,表尾端子3接电源零线的进线,表尾端子4接零线的出线到客户的方式安装接线,严禁使用共用零线的方式进行装表接电。

网友B:
1)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如果你想在电源侧单独控制,就不要共用一条零线,不符合安全规范的要求。零线的金属横截面(线的粗细)要选择适合室内全部负载 。

2)假设两个回路合用一根零线,相当于零线截面只有相线截面的一半,如果共用零线是2.5平方,实际只相当于1.25平方,满负荷工作时零线过载发热,老化得快。
3)如果零线干线出问题,共用零线的所有回路都不通电,无形中增加了室内停电面积。
4)共用零线还会由于接触不良增大接触电阻,大电流经过时接头会发热。

网友C:
可以公用一条零线,因为照明控制火线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电缆,同时节省了敷设电缆的人工费用,敷设电缆前都会把负荷问题考虑进去,会有足够的余量,以保证今后的使用。

网友D:
不能用,如果是采用三相五线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1、如果零线一旦断路就可能使得线路因为电压升高造成灯具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采用单相的话
1、如果使用和相线相同截面的导线就可能造成零线的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N线共用,接头较多,出现接触不良或断线(即俗称的“断零”)概率增大,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轻者会使电器折寿,重者会烧毁设备,最合理的方法就是为各单相回路独立设置中性线。

网友E:
能否共用N线,要看具体的线路走向和线路的功能而定。

同一方向的同一回路的用电器完全可以共用N线;

同一方向但不同回路的照明线路可以共用N线;

同一方向,不同回路的照明、插座共用一条主线的(只设一个分漏电开关作保护,也就是照明、插座共用一条线),可以共用N线;

不同方向的线路和不同用电器的不能共用N线;

同一方向,但各自安装了漏电保护的线路不能共用N线;

虽然同一方向,但不同回路而又不同用电器的线路不能共用N线;

虽然同一方向,但不同功能的线路不能共用N线。

网友F:
哇 看起来好复杂啊  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讲一讲啊  好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G:
照明分支线零线能否共用取决于照明分支线的火线是否是同一相线。

如果是同一相线可以把个分支零线并联在一个公用零线上,比如各个家庭中所有用电设备的零线其实就是一根零线。如果进户侧中零线断路其家庭中用电设备都不能工作,但不会出现危险。

如果这些分支线所用火线为不同的相线那么各相线之间的用电设备不能公用一根火线,因为一旦公用的火线断路,用电设备的电源不是切断,而是通过量火线构成回路,此时两火线上的用电设备构成串联回路其线间电压是380V,这样有的用电设备就会因为电压超出220V的额定能力烧毁甚至出现火灾,所以是不能共用零线的。

网友H:
个人意见和楼上的一致,主要是取决照明线路所取的是否是同一相线,同相线可以公用一零线,便于控制、无危险、节省资金,但应注意根据负荷条件选择导线线径,以免公用零线线径过小引发事故!对于采用不同相线照明回路不能采用公用零线,如果公用零线断线将会烧毁单相的用电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如果是采用三相五线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1、如果零线一旦断路就可能使得线路因为电压升高造成灯具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采用单相的话
1、如果使用和相线相同截面的导线就可能造成零线的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N线共用,接头较多,出现接触不良或断线(即俗称的“断零”)概率增大,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轻者会使电器折寿,重者会烧毁设备,最合理的方法就是为各单相回路独立设置中性线。

网友J:
这个问题提的好怪。做为三相电源,肯定是四线(或5线)送电,N线只一根;从电源箱分出的各个回路,必然是每回路都1L、1N,想合用也不成。要注意的是: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GB50054-1995)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GB/T 19862-2005|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这是DB21中的规定

网友K:
答案是否定的,肯定不能合用。

如果是采用三相五线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1、如果零线一旦断路就可能使得线路因为电压升高造成灯具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采用单相的话
1、如果使用和相线相同截面的导线就可能造成零线的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这个解释很全面。

网友L:
电线照明供电线路一般不共用,但是电缆供电线路可以用。例如:4芯电缆供3个支路照明。

网友M:
我也觉得不可以用

如果是采用三相五线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1、如果零线一旦断路就可能使得线路因为电压升高造成灯具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采用单相的话
1、如果使用和相线相同截面的导线就可能造成零线的烧坏。
2、同时共用一根零线也不利于各照明回路的单独控制。
这个解释很全面。

网友N:
这要看供电回路的供电方式。在同一方向的之路照明线路。想路灯照明线路。亮化工程照明。等可以使用。

一般地讲不同方向,不同用电设备,不能共用。有严格要求的线路。具有漏电保护的线路。都不可以用。

楼主:
20MP获得者:
lcx_jia              李纯绪
10MP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zwl763824690       今生缘
lyc19730508           Smile

20积分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ganhong008         nananbeibei
QHDTHL                 QHDTHL
jiaoanpeng            jiaoanpeng
ande                      工控追求
AQD008                 AQD008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张立旺                   一品黄山
djgxy                       djg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