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3-工控擂台- 漏电保护开关选择与动作电流、时间值整定应如何配合?

楼主(2011-09-25):
漏电保护开关选择与动作电流、时间值整定应如何配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

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根据标准来确定,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2)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为使漏电保护开关不发生越级动作除上、下级保护动作电流值要相互匹配外,其动作时间也应相互协调匹配,即上一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延时功能,应比下一级保护的动作分段时间长,一般下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应较上一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快0.2s。即当家庭住宅电源开关、插座选用0.1s,家庭住宅总开关选用0.3s,进自然村分支线总开关选0.5s,主干线选0.7s,配电变压器总开关选用0.9s的漏电保护开关,以此类推。

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主干线1级保护应选择具有延时一次重合闸的智能型脉冲式漏电保护开关,其他2、3、4级保护应选择速断型电子式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

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根据标准来确定,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2)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为使漏电保护开关不发生越级动作除上、下级保护动作电流值要相互匹配外,其动作时间也应相互协调匹配,即上一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延时功能,应比下一级保护的动作分段时间长,一般下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应较上一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快0.2s。即当家庭住宅电源开关、插座选用0.1s,家庭住宅总开关选用0.3s,进自然村分支线总开关选0.5s,主干线选0.7s,配电变压器总开关选用0.9s的漏电保护开关,以此类推。

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主干线1级保护应选择具有延时一次重合闸的智能型脉冲式漏电保护开关,其他2、3、4级保护应选择速断型电子式漏电保护开关。

叙述的不错

网友C:
漏电保护装置是用来防止人身触电和漏电引起事故的一种接地保护装置,当电路或用电设备漏电电流大于装置的整定值,或人、动物发生触电危险时,它能迅速动作,切断事故电源,避免事故的扩大,保障了人身、设备的安全。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由原国家水电部《漏电保护器农村安装运行规程(SD219—87)》规定的GB6892—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标准来确定,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为使漏电保护开关不发生越级动作除上、下级保护动作电流值要相互匹配外,其动作时间也应相互协调匹配,即上一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延时功能,应比下一级保护的动作分段时间长,一般下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应较上一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快0.2s。即当家庭住宅电源开关、插座选用0.1s,家庭住宅总开关选用0.3s,进自然村分支线总开关选0.5s,主干线选0.7s,配电变压器总开关选用0.9s的漏电保护开关,其他如此类推。

网友D: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为使漏电保护开关不发生越级动作除上、下级保护动作电流值要相互匹配外,其动作时间也应相互协调匹配,即上一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延时功能,应比下一级保护的动作分段时间长,一般下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应较上一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快0.2s。即当家庭住宅电源开关、插座选用0.1s,家庭住宅总开关选用0.3s,进自然村分支线总开关选0.5s,主干线选0.7s,配电变压器总开关选用0.9s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E:
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选择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l、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国际上公认30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2、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

  3、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112-215倍。

  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该级保护的线路长,漏电电流较大,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最大不得超过100mA;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75mA ,阴雨季节为200mA ,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100mA,阴雨季节为30O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分支线路出口处,被保护线路较短,用电量不大,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伤、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一般取30-75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是直接防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漏电电流小,一般不超过10mA ,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问小于0.1s 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F: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网友G: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一下!

网友H:
漏电保护器根据漏电保护电流和动作时间的不同分为多个产品型号,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额定漏电动作时间、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频率等参数都是在产品制造中设置好的,因为大多数漏电保护器产品保护的场合是居民用电,其保护的对象大都是普通人群,所以使用中是不能改变漏电保护器参数。

在选用漏电保护器时应根据使用场合合理选择,做到既能够在人发生触电或设备泄漏电流超过允许值时, 漏电保护器能够快速灵敏的动作,把设备的电源切断保护触点人的安全和防止设备发生火灾;又要做到漏电保护器在正常泄漏电流作用下不动作,防止保护器过于灵敏导致设备供电中断造成频繁掉电和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漏电保护开关在选用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满足一下条件: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国际上公认不高于30 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

在选用多级漏电保护开关时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该级保护的线路长漏电电流较大,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最大不得超过100mA。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75mA,阴雨季节为200mA,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100 mA,阴雨季节为300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于分支线路出口处,被保护线路较短用电量不大,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一般取30~ 75 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漏电电流小一般不超过10mA,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 mA,动作时间小于0.1 s 的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开关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是漏电保护器从突然施加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起到保护电路被切断所需要的时间。在多级漏电保护器设置的系统中为了防止保护器越级跳闸保护,其不同级别的保护器应该设置一个缓冲时间即使用不同的漏电动作时间。多级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一般下级漏电保护器动作时间比上一级漏电保护器动作时间快0.2s方式进行配置。

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最大限度的减少人身触电危险,多级漏电保护器的最后级即直接保护器的漏电动作时间漏电动作时间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 上一级级及在上级漏电为间接漏电保护装置,因此应选用延时型漏电保护装置所以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动作时间选用0.3s进行配置,在上一级选用0.5S,以此类推选用相应级别的动作时间。

网友I:
根据《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0/12—33,在临电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应装设漏电保护器,形成三级配电二级漏电保护的模式。由于施工现场所具有的特殊性,如电工素质差、接线错误或非电工接线、线路破损、开关箱内漏电保护器损坏或部分用电器具没有经过开关箱及施工现场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总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可见,除了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外,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对漏电保护器进行布置,使配置的漏电保护器处于有效保护状态。

一、根据施工现场大小进行漏电保护器的布置,保护范围不能过大

二、每个保护范围内要形成二级或三级漏电保护

网友J:
  漏电保护开关选择与动作电流、时间值整定根据供电系统的不同,先选择与电流的整定有一定的区别。首先要考虑漏电保护的对象的重要性。允许漏电流的大小。农村漏电电流较大。用于保证人身安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这些只是一个参考数值要根据用电器及供电系统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调整。既保证安全又不影响正常供电。

网友K:
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主干线1级保护应选择具有延时一次重合闸的智能型脉冲式漏电保护开关,其他2、3、4级保护应选择速断型电子式漏电保护开关。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由原国家水电部《漏电保护器农村安装运行规程(SD219—87)》规定的GB6892—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标准来确定,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为使漏电保护开关不发生越级动作除上、下级保护动作电流值要相互匹配外,其动作时间也应相互协调匹配,即上一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延时功能,应比下一级保护的动作分段时间长,一般下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应较上一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快0.2s。即当家庭住宅电源开关、插座选用0.1s,家庭住宅总开关选用0.3s,进自然村分支线总开关选0.5s,主干线选0.7s,配电变压器总开关选用0.9s的漏电保护开关,其他如此类推。

网友L: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整定选择,为保证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灵敏可靠,其整定值必须大于泄漏电流,即不动作电流,由原国家水电部《漏电保护器农村安装运行规程(SD219—87)》规定的GB6892—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标准来确定,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1/2。在安装多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开关中,作为配电变压器总保护选用500(100)mA;作为主干线1级保护选用300(500)mA;作为分支路,车间2级保护选用100(300)mA;作为自然村、分车间3级保护选用30(50)mA;作为末端后备直接保护的家电总保护,手持、移动电动工具、小水泵、机床等选用15(30)mA;作为住宅使用的电源开关,插座选用6(10)mA的漏电保护开关(注:括号中的数字作为梅雨、连阴雨电气选择值)。

 动作时间值的整定选择,为使漏电保护开关不发生越级动作除上、下级保护动作电流值要相互匹配外,其动作时间也应相互协调匹配,即上一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延时功能,应比下一级保护的动作分段时间长,一般下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应较上一级保护动作分段时间快0.2s。即当家庭住宅电源开关、插座选用0.1s,家庭住宅总开关选用0.3s,进自然村分支线总开关选0.5s,主干线选0.7s,配电变压器总开关选用0.9s的漏电保护开关,其他如此类推。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惊涛骇浪         jingtao
jiaoanpeng     jiaoanpeng
welfare87       welfare87
AQD008           AQD008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bhdxzgp              bhdxzgp
ande                    工控追求
lyc19730508     Smile
djgxy                    djgyy
张立旺                 一品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