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5-工控擂台-为什么禁止电容器组带电荷合闸?

楼主(2011-09-25):
为什么禁止电容器组带电荷合闸?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在交流电路中,如果电容器带电荷再次合闸,则电容器可能承受2倍以上的额定电压(峰值),这对电容器是有害的,并影响其寿命。

2)电容器带电荷合闸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导致熔体熔断或断路器跳闸。

所以电容器组每次拉闸之后,必须先进行放电,待电荷消失后再合闸。电容器的放电,有时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放完,但如果放电电阻选择得合适,一般1分钟左右就可完成放电。所以,一般运行规程规定;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电容器断开3分钟后进行。

网友B:
在交流电路中,如果电容器带有电荷时合闸,则可能使电容器承受2倍左右的额定电压的峰值,甚至更高。这对电容器是有害的,同时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电流,使断路器掉闸或熔丝熔断。因此,电容器组每次切除后必须随即进行放电,待电荷消失后方可再次合闸。所以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电容器组断开3min后进行。

网友C:
交流电路中,如果电容器带有电荷时再次合闸,则可能使电容器承受两倍以上额定电压的峰值,这对电容器是有害的。同时,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电,有时使熔丝熔断或断路器跳闸。因此,电容器组每次拉闸之后,必须随即进行放电,待电荷消失后再行合闸。从理论上讲,电容器的放电要无穷大时才能放完,但实际上只要放电电阻选得合适,那么1rain左右即可满足要求。所以运行规程中规定: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电容器组断开3min后进行,以利安全。

网友D:
电容器在退出运行瞬间的电场方向,决定断电后所带静电荷的电场方向。在静电荷没放掉前,再次合闸,合闸瞬间加到电容器上的电压,是交流电源此瞬间的电压加静电场电压,是代数和。方向一致是相加,方向相反相减。电源是正弦交流电,按正弦规律变化的,所以,合闸瞬间的情况是未知的,有造成大电流冲击的可能,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电容器送电前一定要放掉静电荷。

网友E:
电容器不能带单核合闸,原因是因为如果带电合闸,这会使电容器承受两倍额定电压(峰值)这对电容器来讲是十分有害的,多次操作有可能损坏电容器组。同时会造成很大的电流冲击,可能会导致熔断器烧毁,断路器跳闸。因此在给带有电容器组的设备送电时一定要先进行验电若还有残余电压,则一定要进行放电,然后才可以送电。

网友F:
哈哈,大家回答的都一样!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补偿电容器,并联在电路中,电容器在存满电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电源,当电容器未经放电重新接到电路中时它将向电路放电,这样引起电压叠加,最大时为电源电压的二倍!容易损伤绝缘,影响使用寿命,通过公式可以看出过电压容易造成电容器的损坏,因为电容器的介质损耗PS与电容器端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即 PS=2πfCU2tanδ(W) 式中f——电网的频率,Hz c——电容器的电容值,μF u——电容器端电压,KV tanδ——电容器的损耗角正切值 由上述可知,如果电容器端电压增高,介质损耗将会显著增加,当长期超过额定电压时,将使电容器很快发热,加速绝缘老化,使聚丙烯膜击穿;同时大的电流会导致熔丝熔或断路器动作,所以要将电荷排尽或充分放电。

网友G:
1  带电合闸容易也引起系统电压生损坏其他元器件。2  合闸时引起放电电弧很危险。3   过高的电压使电容寿命大减。一般的电容器都设有放电回路。

网友H:
电容器在不用时候两极板之间电荷会通过空气间隙缓慢放电致使两极板间的电压不断下降,如果这个电容器所带电荷容量大电压等级高,在没有充分放电时候其两极板的储能较大,此时电容器本身带有较大容量的电量,为了加快放电过程一般电容补偿柜都设有专门的放电装置。

补偿电容器组补偿的是线路中感性负载的无功功率,而交流电的特点是不但大小周期性变化,电压的方向也周期性的变化,因此任意时刻交流电的电压是一个随机矢量值,如果电容器在没有放电完全请款下投入电路中,那么此时电容器本身所带电压有可能和电网中电压同向,也有可能极性相反。

如果与电网中的交变电压同向此时不会出现激烈的电荷碰撞,在合闸中由于接触电阻和电压差缘故出现一些电弧此时使用灭弧装置能够保证安全。但若合闸瞬间电网中电压方向与电容器残存电压方向相反,那么势必造成剧烈的电荷碰撞中和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极端情况下电容器电压与电网电压处在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峰值时,其产生的大电流冲击波极易造成电容器爆炸。

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性及减小操作时的危险性,电容器组在投用合闸前必须对电容器进行放电最好不低于3分钟时间。

网友I:
电容器禁止带电荷合闸,电容器再次合闸时必须在断开几分钟时间之后。

在交流电路中,如果电容器带电荷再次合闸,则电容器可能承受2倍以上的额定电压(峰值),这对电容器是有害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导致熔体熔断或断路器跳闸。因此,电容器组每次拉闸之后,必须先进行放电,待电荷消失后再合闸。

从理论上讲,电容器的放电,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放完,但实际上只要放电电阻选择得合适,一般1分钟左右就可完成放电。所以,运行规程规定;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电容器断开3min后进行。

网友J:
哈哈,回答都一样,补偿电容都有自放电装置的,关键是要等三分钟

网友K:
       电容器是一种能储存电荷的容器,初始时电容器的两片金属板和其它普通金属板—样是不带电的。当电源接通时,电容器正极板上的自由电子便被电源所吸引,并推送到负极板上面。由于电容器两极板之间隔有绝缘材料,所以从正极板跑过来的自由电子便在负极板上面堆积起来.正极板便因电子减少而带上正电,负极板便因电子逐渐增加而带上负电。电容器两个极板之间便有了电位差,当这个电位差与电源电压相等时,电容器的充电就停上了。此时若将电源切断,电容器仍能保持充电电压。
       如果电容器未经放电时(带电荷)再次合闸,则电容器就可能承受2倍以上的电压,这对电容器是有害的,有可能爆炸,很危险的,所以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电容器断开3min后进行。

网友L:
在交流电路中,如果电容器带有电荷时再次合闸,则可能使电容器承受两倍以上额定电压的峰值,这对电容器是有害的。同时,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电,有时使熔丝熔断或断路器跳闸。因此,电容器组每次拉闸之后,必须随即进行放电,待电荷消失后再行合闸。从理论上讲,电容器的放电要无穷大时才能放完,但实际上只要放电电阻选得合适,那么1rain左右即可满足要求。所以运行规程中规定: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电容器组断开3min后进行,以利安全。

网友M:
电容组每次重新合闸前,必须放电3min,禁止电容器带电荷合闸,避免操作过电压损坏电容器。为了保证电容器正常放电,每月都要检查电容器的放电装置是否良好。大功率硅整流设备、大容量电动劝机突然甩负或重复冲击负荷时,会使电容器电压升高,此时电容器也应退出运行,避免谐振过电压。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lcx_jia                   李纯绪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QD008                AQD008

20积分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djgxy                            djgyy
lyc19730508             Smile
yujizuixiangsi            手机费和时间
jiaoanpeng                 jiaoanpeng
张立旺                        一品黄山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bhdxzgp                      bhdxz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