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6-工控擂台-在哪些情况下应将电容器组立即退出运行?

楼主(2011-09-25):
在哪些情况下应将电容器组立即退出运行?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力电容组退出运行分以下几种情况:

1)电压过高时。当母线电压达到或超过其额定值10%时,电容器组应退出运行。因为这时再投运电容器会使电压更高,况且这时系统往往不缺无功。
2)系统特殊运行方式时。这时的系统往往不稳定,是否投入电容器组应根据电网调度的命令。
3)单相接地带故障运行时(指高压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为了保护电容器组,单相接地带故障运行时对地电压增加了1.732倍,为保护电容器组不受过电压侵害,一般应退出电容器组。
4)无功出现倒送时应适当撤出部分电容器组。一般系统要求功率因数高峰时≥0.96,低谷时≤0.95(指枢纽变电站);用户≥0.95,超过规定的功率因数值时应退出部分电容器组。
5)谐波分量过大时。当电容器组电流因为谐波的影响而超过其额定电流1.2倍以上时,电容器组应退出运行。当电容器组投入后系统谐波分量超过标准时,也应退出电容器组。
6)进行母线、主变以及高压侧倒闸操作时。
7)电容器组本身故障时。

网友B:
一般规定是:

1)当配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达到0.95及以上时,立即退出运行。(低于0.9时应投入,最好是设置自动投切装置)。
2)故障时保护跳闸立即退出运行。

网友C:
正常情况下,电容器组投入或退出运行硬根据系统无功潮流和负荷功率因素以及电压情况来决定。

当电容器母线电压超过电容器电压的1.1倍,或者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以及电容器室的环境温度超过+40度时,均应将其退出运行。

电容器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退出运行:

(1) 电容器爆炸。

(2) 电容器严重喷油或起火。

(3) 瓷套管严重放电闪络。

(4) 按点严重过热或熔化。

(5) 电容器内部或放电设备有异常声响。

(6) 电容器外壳异形膨胀。

(7) 环境温度超过40℃。

网友D:
电容器对电压变化十分敏感,长时间过电压会引起电容器严重发热,电容器绝缘老化加速寿命缩短,甚至发生击穿故障,为了保证电容器运行稳定,电容器组应在额定电压下运行,母线电网的电压一般不宜超过电容器额定电压的1.05倍,最高运行电压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1.1倍。为了减少电容器故障率,运行中的电容器组应加强巡检和维护工作,如果发现异常现象要及时切断电源把电容器组退出运行状态。

若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电容器出现以下现象:若电容器母线电压超过电容器额定电压的1.1倍,或者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以及电容器室的环境温度超过+40℃时应将其退出运行.;若电容器外壳渗漏、鼓胀,电容器过热,膨胀率超出正常热胀冷缩弹性许可范围,电容器组出现不正常的声音等要立即停运电容器组,如果发现电容器组喷油、起火,接头严重过热,套管放电闪络、电容器爆炸等故障时更要立即停止电容器运行。

网友E:
当负荷的自然功率因数能够满足要求,或电源电源过高时,电容器组应该退出运行。

网友F:
1)电压过高时。当母线电压达到或超过其额定值10%时,还有电流超过额定值的20%时,电容器组应退出运行。

2.完全使用纯电阻负载时候,无需补偿,电容器组也应该退出。
3.无功出现倒送时应适当撤出部分电容器组。一般系统要求功率因数高峰时≥0.96,低谷时≤0.95(指枢纽变电站);用户≥0.95,超过规定的功率因数值时应退出部分电容器组。
4.环境温度超过40度,电容器出现故障时,应该立即退出。

网友G:
(1)严重漏油、喷油或冒烟、着火,外壳鼓肚或爆裂。 (2)接头严重过热或熔化,套管严重放电闪络。 (3)电容器或电抗器内部有异常响声。 (4)环境温度超过40℃或外壳温度超过55℃时。 (5)电压或电流超过允许规定范围时,或母线失压后。

网友H: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应将电容器立即切除并报告电力调度:

1)电容器爆炸;

2)接头严重过热或熔化;

3)套管发生严重放电闪络;

4)电容器严重喷油或起火;

5)环境温度超过40摄氏度以上。

此外,当母线电压超过电容器额定电压的1.1倍,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时,根据厂家规定应将电容器退出运行。

网友I:
电容器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退出运行:(1)电容器爆炸。(2)电容器严重喷油或起火。(3)瓷套管严重放电闪络。(4)接点严重过或熔化。(5)电容器内部或放电设备有异常声响。(6)电容器外壳异形膨胀。(7)环境温度超过40℃

网友J:
一 电容器故障;1   电容器损坏;2 电容器有液体流出;3  电容器有严重的放电现象。5 电容器有异常响声。

二 供电系统;1  功率因数达到或超过规定值,2   初步判断由于电容的放电使线路电压过高,3   电容的存在严重干扰电子设备。

三  环境温度过高,电容器的工作温度已超50度。

网友K:
(1)套管闪络或严重放电。

(2)接头过热或熔化。

(3)外壳膨胀变形。

(4)内部有放电声及放电设备有异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jiaoanpeng       jiaoanpeng
bhdxzgp            bhdxzgp

20积分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ganhong008            nananbeibei
张立旺                      一品黄山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zwl763824690       今生缘
welfare87                welfare87
djgxy                         djgyy
AQD008                    AQD008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