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斯蒙特3102液位计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1-09-25):
求助罗斯蒙特3102液位计的参数设置,单位新买了艾默生罗斯蒙特3102型超声波液位计,需要设置输出高位和低位报警,平时显示液位。请高手指点如何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A:
新买的液位计都有使用说明书的,这个可以安装说明书步骤安装、接线、参数设置、调试即可。一般是探头到罐底的高度(总高),液位的最大高度、信号输出形式、高低报警高度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