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1N PLC 与电脑无法通讯

楼主(2011-09-26):
现在有两台FX 1N PLC无法与电脑通讯,提示参数错误,请各位帮忙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参数或者通讯线的问题。

建议先参考一下论坛相关帖子。

网友C:
数据线、通讯设置等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通讯线有问题,换根线试试。

网友E:
1:通讯线有问题。

2:端口不一。

网友F:
连线问题 软件设置

端口问题

网友D:
各位帮帮忙看看:在于三菱FX1N通讯时出现01802007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G:
1 硬件

电脑+RS232转485模块+485BD模块+PLC1+PLC2连接好

2 软件

软件里是否编写通信协议

网友H: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1、数据线;

2、通讯口;

3、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