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internet对西门子S7-200进行编程和监控

楼主(2011-09-26):
使用CP243i来构建一个internet远程(跨地域)的编程和监控系统!

所需设备:1 现场端:CP243i(大连德嘉生产的MPI以太网转换)

TP-LINK路由器

宽带网络

2 控制端:一台装有microwin的计算机

具体设置:

1 现场端T P-LINK设置:进入TP-LINK设置页面,单击转发规则,再单击DMZ主机,在右侧窗口的DMZ状态中选择 启用

DMZ主机IP地址填写你要编程的PLC所连接的CP243i的IP地址点,最后点击保存结束设置!

如图 :

2 控制端microwin设置:

打开microwin,双击击通信,双击PG/PC接口,在访问路径选项卡中双击TCP/IP(AUTO),在弹出的对话框的IE-PG访问选

项卡中选择不要自动分配IP地址,点击确认。再双击通信在弹出对话框中的远程中填入现场端TP-LINK接入外网的IP地址(此

IP是由电话局分配的动态IP,你可以通过http://www.ip.cn/查询到你的IP地址,回车确认(注,这里一定要回车确认,不要

点任何键!)设置完毕。

如图:

现在你就可以在远程端对现场进行编程、调试,维护、监控和改造了!

楼主(2012-02-13):
PPItoMPI映射转换器是我公司(大连德嘉国际电子)专为西门子Smart700/1000连接西门子S7-300所设计研发并生产的协议转换器(Smart700/1000是西门子最新出品的高性价比真彩色触摸屏,它只能连接S7-200,不能连接S7-300)。它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换成MPI协议, 使只可以连接S7-200的Smart系列触摸屏可以与S7-300PLC相连接!它将Smart700/1000的V区、Q区、I区、M区分别映射到S7-300的DB块、Q区、I区、M区。它可以通过拨码开关对其进行状态控制(运行或停止),并对Smart700/1000的V区与S7-300 DB块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设置和对所要连接的S7-300 PLC的MPI 站号进行设置(注:WinCC flexible中所选的PPI站号也应与之一致!)

楼主:
目前国内很多USB-ppi编程电缆 无法给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经客户实践,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已经可以达到这点。

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不仅可对操作屏(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编程,同时可以满足对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给广大工控用户提供这一反馈信息,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附件为客户的反馈截图,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些帮助。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
可将西门子smart line 700/1000触摸屏连接到S7-300plc的 PPItoMpi映射转换器,大连德嘉电子有售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key word :西门子SIEMENS Smart700/1000 编程电缆 西门子S7-200、西门子Smart700、西门子Smart1000下载线,通用型编程电缆!
西门子 Smart700/1000 彩色触摸屏,以其低价高性能而深受观注,但初期版在9600波特率与s7-200连接时,会经常出现连接s7-200中断的现象,有两种解决办法:
(1)将 smart700/1000 屏的波特率提高到187.5K,同时s7-200的PPI口也要调整到187.5K(在MICROWIN中先修改通讯口波特率,然后下传到S7-200的PLC中)
(2)将 Smart 700/1000的版本升级到最新版或许也可解决该问题(西门子技术支持的说法).
========================================
注:用rs232/ppi 电缆或 西门子USB/PPI电缆或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 的USB PPI编程电缆都可以对 Smart 700/1000 编程,但usb转串口型编程电缆则不可以!
========================================
对 西门子 Smart700的编程软件,目前是 WinCCflexible2008 sp2 加 Smart_Pane_HSP 硬件升级包 。
咨询QQ:1242136482;1055249760
附图为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客户现场的使用图片,非常感谢:

楼主:
西门子最近推出高性价比触摸屏 Smart 700
该屏是专为 s7-200 的真彩色低价彩屏,价格大致在1400到1500之间,非常有竞争力。

大连德嘉电子为配合西门子 Smart700 彩屏的正试推出,将推出可对Smart 700进行编程的高性价比的多主站USB PPI编程电缆(真正的USB接口,非虚拟COM口)。

它既可以对Smart700/1000编程,也可以对S7-200编程。

在对Smart700/1000下载程序时,下载电缆的选项要选(USB/PPI 多主站编程电缆)即可,无需添加任何的驱动,跟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编程电缆是一样的。

同时由于 Smart700只能用于S7-200系统,我们将推出一款新型映射转换器400元(不含税价),使其也可用于 s7-300/400系统,也就是说花费不到1900元就可以拥有西门子原装的4000元的性能。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这两种产品将于2010年12月31日推向全国的用户,敬请关注。

咨询QQ:1242136482;1055249760

客户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编程电缆在S7-200上的应用图片:

楼主(2012-09-07):
现在你就可以在远程端对现场进行编程、调试,维护、监控和改造了!

楼主:


楼主:
1 现场端T P-LINK设置:进入TP-LINK设置页面,单击转发规则,再单击DMZ主机,在右侧窗口的DMZ状态中选择 启用

DMZ主机IP地址填写你要编程的PLC所连接的CP243i的IP地址点,最后点击保存结束设置!

楼主(2012-10-22):
一个S7-200PLC可以接1-3个PPI扩展模块,当然接4-7个也许是可行的,但我们没做过测试,而且也不建议接如此多个!!!

       使用时软硬件无需做任何改动,即插即用!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地址是2 (是固定不变的)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协议是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

       可以连接西门子smart700/1000触摸屏,也可以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 19200 9600。

       注:该设置是由模块下边的端子短接来完成的。

              (1)、如果不短接(即不做任何设置) 波特率为187.5K

              2)、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三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9600。

              3)、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四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19200

       PPI扩展模块需要外接24V供电:上排右起第2个端子接24V正,上排右起第3个端子接24V地。

       LED指示灯:

      上排只有一个指示灯(右一),当总线工作时,它就亮起。

      下排有四个指示灯:(1)、下排左一,当PPI口有数据通讯时,闪动。

                                      (2)、下排左二,波特率指示灯。

                                                  a、当波特率为187.5K时,快速闪动。

                                                  b、当波特率为19200时,先快闪两下,再长灭一下,往复循环。

                                                  c、波特率为9600时,恒亮,不闪动。

                                      (3)、下排左三,恒亮代表正常工作;不亮或闪动代表模块复位或没有处于工作状态。

                                      (4)、下排左四,闪动代表有总线数据到来。

接线图:

PPI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