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internet对西门子S7-300进行远程编程和监控!

楼主(2011-09-26):
使用ETH-MPI(DP)来构建一个internet远程(跨地域)的编程和监控系统!

所需设备:1 现场端:ETH-MPI(大连德嘉生产的MPI以太网转换器)

TP-LINK路由器

宽带网络

2 控制端:一台装有STEP7的计算机

具体设置:1 现场端T P-LINK设置:进入TP-LINK设置页面,单击转发规则,再单击DMZ主机,在右侧窗口的DMZ状态中

选择启用,DMZ主机IP地址填写你要编程的PLC所连接的ETH-MPI的IP地址点,

最后点击保存结束设置!如下图:

2 控制端Step7设置:

首先到大连德嘉电子的主页http://www.dl-winbest.cn/下载ETH-MPI的最新驱动,安装完毕以后打开Step7,单击选项,选择

设置PG/PC接口,在访问路径选项卡中双击ETH-MPI,这是会弹出一个ETH-MPI属性设置的对话框,在IP/域名栏中填入现

场端TP-LINKj接入外网的IP地址(此地址为电话局分配的动态IP,你可以通过ip.cn来查询此地址)点击确认设置完毕。

如图:

现在你就可以在远程端对现场进行编程、调试,维护和改造了!

本方案有个缺点,需要现场端有人告诉你TP-LINK外网接入的IP地址,因为IP地址是总在改变的,我们在远程端是无法确定

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到http://www.oray.net这个网站申请一个花生壳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在TP-LINK设置中的动态

DNS登录你的花生壳,在Step7中ETH-MPI的IP/域名中填入你所申请的花生壳固定域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QQ:1055249760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方式

楼主(2011-11-17):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2012-02-13):
PPItoMPI映射转换器是我公司(大连德嘉国际电子)专为西门子Smart700/1000连接西门子S7-300所设计研发并生产的协议转换器(Smart700/1000是西门子最新出品的高性价比真彩色触摸屏,它只能连接S7-200,不能连接S7-300)。它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换成MPI协议, 使只可以连接S7-200的Smart系列触摸屏可以与S7-300PLC相连接!它Smart700/1000的V区、Q区、I区、M区分别映射到S7-300的DB块、Q区、I区、M区。它可以通过拨码开关对其进行状态控制(运行或停止),并对Smart700/1000的V区与S7-300 DB块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设置和对所要连接的S7-300 PLC的MPI 站号进行设置(注:WinCC flexible中所选的PPI站号也应与之一致!

楼主:
目前国内很多USB-ppi编程电缆 无法给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经客户实践,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已经可以达到这点。

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不仅可对操作屏(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编程,同时可以满足对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给广大工控用户提供这一反馈信息,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附件为客户的反馈截图,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些帮助。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Prodave 6.0是西门子提供的对S7-300进行数据通讯的动态连接库。而S7-200只能用PPI RS232电缆或者PPI USB电缆与Prodave通讯 在数据通讯的长度和通讯速度上不能满足大部分的要求。包括西门子S7-200 cp243-1以太网的通讯协议,Prodave 6.0也不支持。 而大连德嘉国际销售的ETH-PPI具有将S7-200PPI协议转换成s7-300 TCP协议的功能。 它可以使用Prodave 6.0与西门子S7-300 TCP的通讯协议。 通过大连德嘉国际的ETH-PPI转换器与S7-200 PLC进行通讯经多位客户测试,是非常好用的好产品。彻底解决了西门子S7-200不能走以太网通讯的限制。 是对S7-200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通讯设置上需要有2点注意:
1、是要安装西门子的STEP7,要使用里面的设置TC/PG接口功能,将驱动设置为TCP/IP(AUTO) 之后就可以使用 Prodave 6.0进行正常通讯了。
2、在进行通讯之前,请将西门子S7-200的PPI接口通讯波特率设置成187.5k,这样才能保证通讯速率的高速、顺畅。其具体做法是,先将PLC中的程序上传到Microwin中,然后在Microwin中的通讯端口里设置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再将系统数据块下传download到PLC中就可使改接口提升奥187.5K。
注:大连德嘉国际生产的ETH-PPI在进行数据采集工作的同时,还可以通过TCP方式用Microwin对其在线监视、编程及下载,相当于USB PPI/PPI-RS232编程电缆的编程功能。
    目前的PPI-RS232这种电缆已经停产了,用Prodave基本上找不到可以连接的硬件了,不妨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这款产品,它会给您带来速度上的惊喜。

楼主:
key word :西门子SIEMENS Smart700/1000 编程电缆 西门子S7-200、西门子Smart700、西门子Smart1000下载线,通用型编程电缆!
西门子 Smart700/1000 彩色触摸屏,以其低价高性能而深受观注,但初期版在9600波特率与s7-200连接时,会经常出现连接s7-200中断的现象,有两种解决办法:
(1)将 smart700/1000 屏的波特率提高到187.5K,同时s7-200的PPI口也要调整到187.5K(在MICROWIN中先修改通讯口波特率,然后下传到S7-200的PLC中)
(2)将 Smart 700/1000的版本升级到最新版或许也可解决该问题(西门子技术支持的说法).
========================================
注:用rs232/ppi 电缆或 西门子USB/PPI电缆或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 的USB PPI编程电缆都可以对 Smart 700/1000 编程,但usb转串口型编程电缆则不可以!
=========================================
对 西门子 Smart700的编程软件,目前是 WinCCflexible2008 sp2 加 Smart_Pane_HSP 硬件升级包 。
咨询QQ:1242136482;1055249760
附图为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客户现场的使用图片,非常感谢:

楼主(2012-03-26):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楼主(2012-09-11):
好,又有收获了!又有收获了!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有限公司出品的CP243i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S7-200以太网转换器,它将PPI转换为以太网,可与各种主流上位软件连接,并可连接MicroWin对S7-200编程,与西门子CP243-1功能相同,可替代西
门子PPIrs232 cable、USB-PPI、CP243-1.

楼主:
现场端:ETH-MPI(大连德嘉生产的MPI以太网转换器)

楼主(2012-10-23):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Profibus-DP/Modbus转换器实例1
—— 与Giant525称重模块通讯(Giant525双路称重模块用户手册详见附件1)

一. 首先将Giant525称重模块的modbus通讯波特率设置为 19200;
串行通讯协议为 modbus RTU ;无校验,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
Modbus从站地址设为 “1”

二. 在STEP7中建立一个新的项目“DP_MODBUS_Giant525”
1、将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提供的 GSD 文件 D_MASTER.GSD 拷贝到 Step7\S7data\gsd\目录下;产品图标  和  文件拷贝到Step7\S7data\nsbmp\ 目录下
注:以上的详细目录在XP系统中分别是: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GSD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nsbmp

2、在STEP 7 上通过向导 ‘New Project’Wizard 建立一个“项目”,CPU类型选择 CPU313C-2DP, 项目名字叫“DP_MODBUS_Giant525”
3.在STEP7的硬件组态中的设置:
(1)、SIMATIC 300 Station→Hardware 双击,并在HW Config 的菜单中选择Option→Update Catalog 点击,将设备GSD 文件加入设备Catalog 中

(2)、 配置PROFIBUS: 双击CPU槽位中的DP, →属性→new→Network Settings→187.5K→OK

(3)、配置DP-Modbus协议转换器作为PROFIBUS 从站点中PROFIBUS(1) DPmastersystem(1),使其选中横线变黑,打开Hardware
Catalog→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Gateway→DP slave/MODBUSmaster双击;然后选择DP从站站号,本例选择从站站号为:99→“OK”

(4)、配置 DP-Modbus协议转换器 的 modbus侧 RS485 接口双击DP-Modbus图标,出现如图2-5的窗口,选择Parameter    Assignment。

(5)Modbus报文队列的配置
选中6#槽,然后双击“write 1 Words (4xxxx)”
双击6#槽中的“1AO write 1 Words (4xxxx) 256..257”;选择Parameter Assigement”, 完成“从站地址”=1和“起始地址”=0x0027=39的参数设定,

选中7#槽,然后双击“read 2 Words (4xxxx)”。7#槽中插入“read 2 Words (4xxxx) IB256..IB259”
进一步设定MODBUS 参数:双击7#槽中的“read 2 Words (4xxxx)”,选择“Parameter Assigement”, 完成“从站地址” =1和“起始地址” =0x0028=40的参数设定。

4.在STEP7的OB1中编程:

楼主(2013-06-09):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285095&AUpflag=1&ANum=1

楼主:
方案一:通过PPI协议,硬件485,(可使用DP紫皮电缆,需加终端电阻)连接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与西                门子触摸屏通讯口,此种方式只有使用西门子原装触摸屏才可以确保连接多个触摸屏,因为大多国                产触摸屏不支持PPI多主站,只支持点对点,所以一个S7-200的通讯口只能连接一个触摸屏。                如果想连接多个国产触摸屏,可以选用多通讯口的西门子S7-200(如CPU224 XP,CPU226,但价                位相对较高,增加工程成本)或者选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来扩展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                (最多可以扩展2个通讯口)。 特殊情况:如果S7-200 PLC的通讯口已经被占用(如:做自由口通讯了),这样就无法用通讯口通过PPI协                    议连接触摸屏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来扩展通讯口来实现                    S7-200 PLC与多个触摸屏连接。   方案二:多台触摸屏通过以太网与S7-200 CPU连接 1、使用西门子CP243-1模块,通过交换机可以连接多台带有S7-200 TCP协议的触摸屏(西门子原装的以太      网模块CP243-1造价较高) 2、使用大连德嘉的西门子S7-200 CPU的以太网模块(CP243i、ETH-PPI、CP243-ibus、ETH-ibus)       可连接各种西门子原装的带有S7-200 TCP协议触摸屏,和部分国产带有S7-200 TCP协议的触摸屏    (国产触摸屏建议使用昆仑通态)。

网友C(2016-06-01):
我用过MOXA客户端与服务器做的西门子300PLC的通讯,通过远程进行程序监控调试

网友D(2018-07-07):
我的知识还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知识还不够啊

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远程模块了,不需要固定IP地址,也不需要花生壳,设置十分简单,只要PLC侧与电脑侧都能上网,就可以实现远程PLC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