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Symbol Editor 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26):
请教:我的STEP7 软件最近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我打开符号编辑器时出现灰色窗口无法打开,执行Windows /Restore Setting 命令则弹出如下提示:

Symbol Editor Application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needs to close , we ar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问题,以前从来没遇到这种问题,摸不着头脑,请教诸位高人指点迷津.

(没有重装太麻烦了,也许是设置有问题,不知道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A:
也许是设置有问题

不需要设置哪里啊。

不行的话,还是重装一下吧。

网友B:
还不是太熟悉西门子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