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常见问题精髓03

楼主(2011-09-26):
怎么样清空趋势图、表格等的数据?
1.时间曲线图:
若时间曲线图的历史数据保存地址是PFW256 ;

清空方法:
a. 放置一个功能键 。
b. 添加“设置数据”功能。
c. 将PFW256(Dword)设置为260 ,PFW258(Dword)也设置为260 。
(公式为PFWm =m+4 ,PFW(m+2)=m+4 )

d. 最后功能键文字修改为清空即可。
2. 数据表格、通用表格的清空
参照1中“时间趋势图”的清空方法。
3. 实时趋势图的清空
参照1中“时间趋势图”的清空方法。
4. 历史趋势图\XY趋势图\历史事件显示的清空
清空方法:
a.点击“数据移动按钮”,放置在当前画面中。
b.在历史事件、趋势图的曲线类型中,选择“清空记录”按键动作。
c.最后将该按键文字修改为清空即可。
5. XY折线图的清空
操作如4中历史趋势图等的清空方式,在“数据移动按钮”中,选择XY折线图中的“清空”

怎么样给触摸屏元件加密?
1.在需要密码保护的按钮、数据输入框等部件的属性窗口中,勾选密码选项,并选择相应的密码级别。
2.在软件菜单栏里,打开“文件→系统设置→参数”,然后在“参数”选项卡中设置密码级别及相应的密码。

3.设置“画面跳转”部件,输入跳转画面号60001,密码模式为登录模式。

4.程序完成后,下载到触摸屏中,先点击“画面跳转”部件,进入密码画面,密码输入正确后,返回即可操作被加密的部件。具体操作可

怎么样在触摸屏对PLCIO端子进行切换?
设备运行过程中,某个端子坏掉了,通过触摸屏的切换I/O端子功能,可以在不修改程序的前提下,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1. 在画面内放置1个画面跳转按钮,指定跳转到60004号画面。
2. 下载到屏中,按该跳转按钮,进入输入端子状态表,根据提示替换掉坏端子。
3. 通过点击 ,进入“输出端子状态表”,

触摸屏I/O端子的切换只支持信捷PLC。
1.有的客户反应说为什么他的IO 端子切换的页面怎么不起作用,而且里面的寄存器全部变成了D0 ,
原因: 其源程序选择的是别的PLC ,而后来又直接把设备类型改为信捷PLC ,这样一改,这个参数就都变了
2.60004、60005号画面的 I\O 端子切换 功能无效。
原因:①客户嫌那个界面的按钮小,把它拉大了,因为系统画面是通过高级组合而成,不可以随意更改。
② PLC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生效 。

为什么软件无法进行离线模拟操作?
以下情况无法使用离线模拟功能:
1.电脑上安装了多个信捷触摸屏软件,且目前使用的这个不是最后安装的那个
解决方法有两种:
a.需要卸载了重新安装这个软件
b.无需卸载软件,只要修改注册表中的相关内容,具体方法如下:
打开“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然后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EAR→THINGET→TouchWin”点击进入,在右
边注册表中“AutoWinPath”双击打开,路径设定为你所需要离线模拟的版本的安装地址下的AutoWin软件即可。图例如下:

2.屏的类型属于OP系列或一体机系列。
3.如果排除以上可能,模拟仍然无法实现,但下载到屏中正常,请以屏为准。

为什么在线模拟显示正在通讯提示?
1. 检查PLC类型是否为信捷XC系列触摸屏,目前该功能只支持本公司此系列的PLC。
2. 与电脑通讯的COM口未选择正确。
具体操作:在“在线模拟”画面上右击鼠标,出现选择栏,选择“com port”,然后在“PLC port”里选择设备占用的电脑COM 口,然
确定,关闭在线模拟画面之后,再重新打开一次,即可正常通讯。
3. 检查设备与电脑之间的通讯电缆是否连接好,接线是否正确。
4. 电脑上安装了多个信捷触摸屏软件,且目前使用的这个不是最后安装的那个。解决方法请参照离线模拟。

不同型号的触摸屏程序可以相互转换吗?
可以。
1.因为各触摸屏型号之间分辨率不同,为防止直接切换型号后,造成画面混乱,可以先每个画面全选组合。
2.然后在“文件—系统设置—显示器”里,更改触摸屏型号。

怎么样计算当前工程中PFW寄存器使用个数?
1.数据采集导出占用的PFW个数计算
a.设存储容量 为m
b.采集个数 为n
c.日期时间 固定占用6个PFW

则该数据采集导出部件使用PFW个数为:
若导出时钟,PFW使用个数为:m×(n+6)
若不导出时钟,PFW使用个数为:m×n
2.数据采集保存占用的PFW个数计算
同1中数据采集导出的计算方法。
3.历史趋势图占用的PFW个数计算
a. 设 中数据源个数为n
b.设 为m
c.历史趋势图默认会存储时间,所以每组都会占用6个时间地址
则该数据采集导出部件使用PFW个数为:m×(n+6)
4.时间曲线图占用的PFW个数计算
a.设存储容量个数 为m
b.设采集个数为n
C.时间曲线图默认会存储时间,所以每组都会占用6个时间地址
则该数据采集导出部件使用PFW个数为:m×(n+6)
5.历史事件显示占用的PFW个数计算
a.设“事件容量”为m

b.每条报警信息包括:触发时间(占用6个)+事件信息(占用1个)+确认时间(占用6个),即每条报警信息会占用13个PFW

则该历史事件报警占用PFW个数:(m+1)*13+4
注:4:头尾指针
1:区分头尾数据用的

PSW/PFW/PSB/PRW/PHW表示什么意思及使用?
1.触摸屏内部对象有PSB、PSW、PFW、PRW、PHW五种:
对象类型 注 释
PSB 表示位对象
PSW 表示非停电保持字对象
PFW 表示停电保持字对象
PRW 表示停电保持字对象
PHW 表示停电保持字对象 (选配)

注:PHW 需要在订货的时候特殊注明才存在,并且TH465是没有PHW的,其只有PRW。

各机型可使用的内部对象的范围:
机 型 对象 TH465 TH765/TH865/THA62/THA65 TG865
PSB 256~1024
PSW 256~4096
PFW 256~(8M-画面占用-系统占用) 256~24,6016 256~410,0000
PRW 0-1000 无
PHW(选配) 无 0~52,0000 无

PSW:
内部对象的前256(0~255)个是系统用来作为特殊功用的。
下面几个表格列出了部分常用系统对象的功能:
对象名称 功能 说明
PSW0 开始画面号
PSW1 当前画面号
PSW20 屏幕宽度 ( 只读 )
PSW21 屏幕高度 (

网友A:
不错,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B(2013-06-11):
很不错,都比较有用。。。。。。

网友C(2015-04-21):
触摸屏怎么关闭声音?

网友D(2017-09-14):
好东西就得和大家分享才是

网友E(2018-04-29):
信捷touchwin软件编程保存的文件重新打开后画面显示触发线圈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