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回答我永磁电机启动时,大电流的原因吗?

楼主(2011-09-26):
能回答我永磁电机启动时,大电流的原因吗?

1、永磁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励磁电流由于转子永磁磁势的存在,而较异步电机小的多;
2、永磁电动机工频启动时,由于处于失步滑差运行状态:
1)当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反时,定子电流最大;
2)最大电流为:
Im=(Φo+Φm)Rm/N1

说明:

Φo:电机工作主旋转磁场的磁通;
Φm:电机转子永磁磁极的磁通;
Rm:电机磁路的磁阻;
N1:电机定子绕组的串联匝数。

网友A(2011-11-25):
这个我不知道 帮不了刘老师

网友B:
为什么是“当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反时,定子电流最大”?而不是相同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当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反时,定子电流最大”?而不是相同时呢?

1、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

2、不论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反,还是相同,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

3、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同,磁场相互叠加后等于主旋转磁场,这样励磁电流就小得多;

4、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反,磁场相互去磁后等于主旋转磁场,这样励磁电流就大得多;

5、所以“当永磁转子的磁场方向与主旋转磁场方向相反时,定子电流最大”!

网友C:
有点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瞎扯!

1、你能讲出你的道理多好,我会感谢你,大家都会感谢你;

2、你为什么不讲道理呢?因为你没有道理可言!

网友:
老刘,你跟李永东教授讨论什么了? 也瞎扯了?

网友:
“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的结论是哪位高人传给你的? 磁场是由电压产生的吗? 电的基本知识你搞明白了吗? 哪本教材或哪个高人告诉你的磁通与电压有关? 磁通=电感x电流,而电流和电压与反电势差值及电阻、电感有关!

网友C:
胡乱瞎扯、狡辩是你的拿手本领,但是电路原理你看懂了吗? 还有一堆乱扯的东西,搞清基本原理再出来显摆!

网友:
说有点瞎扯是给你面子了,根本就是胡扯。 你自娱自乐吧! 七十多岁了,自己给自己留点面子,说什么高论前可以以探讨的方式进行,贸然抛出“高论”请摸摸你的良心!

网友C:
言重了,刘老见谅!

网友C:
采用变频控制起动永磁电机时,启动电流大是为了快速启动、减少加速时间,通过驱动器的电流限制功能可以限制电流。现在基本很少将永磁电机加工频直接启动了,容易失步导致启动失败。如果采用id为0的转子矢量控制,负载电流没有励磁作用,基本没有退磁作用,有可能由于电机温度过高导致的缓慢退磁(跟电机设计有关)。如果用普通VF变频器,是由一部分电流参与励磁,但也不太容易导致电机退磁。电机设计时保证了退磁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几倍到十几倍,具体电流大小跟电机有关。电机厂商既然设计好了电机,采用id=0的转子矢量控制在额定电流范围内就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的结论是哪位高人传给你的? 磁场是由电压产生的吗? 电的基本知识你搞明白了吗? 哪本教材或哪个高人告诉你的磁通与电压有关?

1、“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这是电机学的电势平衡方程式的基本知识,是分析交流电机的基本原理;

2、电源电压一定时,变压器、交流电机的铁心工作主磁通Φ是一定的,是不变的,不管是空在运行、负载运行或者故障运行;

楼主:
3、说同步电机的“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不等于“磁场是由电压产生的”,你的逻辑思维有问题?!

4、说同步电机的“电压一定,主旋转磁场一定”,说的是同步电机的电源电压压与主工作磁通的制约关系,与“电的基本知识”有什么关系?!

5、你不可一世的样子,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颗善良的心对你的感觉;

楼主:
引用征 的回复内容

…… 磁通=电感x电流,…

1、磁通=磁势/磁阻,所以磁通是电流的磁势在铁芯回路产生的;

2、磁通=电感x电流,是一个错误的关系式,用你自己的话问你“哪本教材或哪个高人告诉你的”?

3、有这样的关系式, 电感x电流的变化率=自感电势,看看这个公式,就知道你错在哪儿了。

楼主:
引用征 的回复内容

…而电流和电压与反电势差值及电阻、电感有关!

1、这句话我给你更正一下,“电流和电压与反电势差值及电阻、漏抗有关”;

2、忽略漏抗,就是 U-E=RI;

3、这忽略阻抗压降,就是 U=E=4.44NfΦ;

4、这样就得出,电压一定,工作主磁通一定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乱瞎扯、狡辩是你的拿手本领,但是电路原理你看懂了吗? 还有一堆乱扯的东西,搞清基本原理再出来显摆!

1、“征”,谁“胡乱瞎扯”咧?

2、“征”,谁电路原理“没有看懂”?

3、“征”,谁的发言是“一堆乱扯的东西”?

4、“征”,谁“没搞清基本原理”“出来显摆”?

网友C:
死读书,读死书! 找本书翻翻,仔细看看电机与变压器的区别!你把电机堵转住,就是变压器,你上面说的就问题不大。但是电机是转的,不同速度下反电势不同,就有可能电流不同,在电感线性区间内,磁通就不同(过大电流导致磁饱和)。异步电机矢量控制需要维持磁通恒定,即直轴励磁电流恒定(弱磁和力矩提升除外)。永磁电机不需要励磁,转矩电流产生力矩,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与永磁体正交,对永磁体的磁性的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5、人常说“狐狸狡猾斗不过好猎手”,在论坛“胡乱瞎扯”损害的是自己的形象,除非它不怕“好猎手”,或者他就不管什么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读书,读死书! 找本书翻翻,仔细看看电机与变压器的区别!……

1、电机学这门学科,交流电机、变压器都是电机,遵循共同的原理;

2、共同的原理就是,电势平衡和磁势平衡;

网友C:
别瞎扯了,电机在转,启动及调速过程速度变化,反电势e也在变化,你维持电压一定,即U恒定,f变了,电流i也在变,还磁通恒定吗? 电压恒定,主旋转磁场一定?

网友C:
磁势平衡就磁场磁通大小不变?? 电机在旋转过程中,定子磁通、气隙磁通都是变化的。 你学过电机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机堵转住,就是变压器,你上面说的就问题不大。但是电机是转的,……

1、变压器有两个工作状态,空载运行状态和负载运行状态;

2、交流电机也有两个运行状态与之对应,同步运行状态和额定负载运行状态;

3、“把电机堵转住”相当于变压器短路故障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通就不同(过大电流导致磁饱和)。……

1、在工频电网上电压一定,异步电机空载、负载、重载电流是不同的,但是主旋转磁通是恒定的,不会出现磁通饱和的问题;

2、在工频电网上电压升高,异步电机即就是空载运行,主旋转磁通是增大的,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磁通饱和的问题,这时电流不一定大;

网友C:
矢量控制就是维持在调速过程中的磁通恒定,而这个过程是通过电流负反馈调节电压的,李永东教授没有指点指点你这些基础知识?

楼主:
3、例如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空载、负载、重载甚至堵转时电流不一样,但是主旋转磁场一定,主旋转磁场大小只与电压相关,与电流大小无关;

网友C:
老刘,下次人家问电机怎么调,故障原因是什么,你直接发表高论:人不管抗麻袋的还是敲电脑的,都要吃喝拉撒! 这高论绝对没错!

楼主:
4、例如变压器也一样,空载、负载、重载甚至短路时电流不一样,但是主工作磁场一定,主工作磁场大小只与电压相关,与电流大小无关;

5、电机励磁电流都很小,工作电流都很大,工作磁通怎么恒定不变呢?你想不通!是因为你不懂磁势平衡的道理;

6、变压器的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磁势平衡,互相抵消,所以主磁通不变;

7、异步电机定子电流与转子电流的磁势平衡,互相抵消,所以主磁通不变;

8、同步电机定子电流与转子永磁磁势平衡,互相抵消,所以主磁通不变;

网友C:
去北京参观了那么多地方,见了那么多高人,赶集去了? 北京地方大啊,王府井糖葫芦好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步电机矢量控制需要维持磁通恒定,即直轴励磁电流恒定(弱磁和力矩提升除外)。……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要维持磁通恒定,控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大小;

2、你说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需要维持磁通恒定,即直轴励磁电流恒定”,通过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电压怎么实现?

网友D:
完全看不懂啊,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磁电机不需要励磁,转矩电流产生力矩,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与永磁体正交,对永磁体的磁性的影响可以忽略。

1、“永磁电机不需要励磁”,是错误的;

2、永磁同步电机的旋转磁场和异步电机一样,要有励磁电流产生;

3、在同步空载运行时,永磁与旋转磁场方向一致,所以励磁电流要小很多;

4、在同步电机负载运行时,永磁与旋转磁场方向不一致,有一个功角,这样励磁电流增大,维持旋转磁场一定;

5、在同步电机负载运行时,永磁与旋转磁场方向不一致,有一个功角,这样定子转矩电流增大,与永磁磁势平衡,旋转磁场不变;

6、“征”,你虚心点,你将终生受益,你这一生不再会有谁来这样教你,你记住我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瞎扯了,电机在转,启动及调速过程速度变化,反电势e也在变化,你维持电压一定,即U恒定,f变了,电流i也在变,还磁通恒定吗? 电压恒定,主旋转磁场一定?

1、异步电机上电后,旋转磁场产生,与电机转子转速没有关系,

2、异步电机定子反电势是旋转磁场Φ产生的,电压U一定励磁电流一定,反电势E一定;

3、异步电机定子电流除了很小的励磁电流以外,都是跟随转子电流大小变化的,转子电流大,定子电流大,但是他们的磁势是平衡的,互相抵消,所以主旋转磁成不变;

4、转子电流是跟转差大小变化的,转差大转子电流大,定子电流也大,但铁心磁场不变;

楼主:
5、异步电机频率变化时,频率由工频减小时,电压不变,主旋转磁场Φ增大;

6、异步电机频率变化时,频率由工频减小时,电压不变,主旋转磁场Φ增大,所以同时要减小电压,才能保持磁场Φ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势平衡就磁场磁通大小不变??电机在旋转过程中,定子磁通、气隙磁通都是变化的。你学过电机学吗?

1、磁势平衡,是说变压器一次电流、二次电流平衡,不会引起铁芯工作主磁通不变;

2、磁势平衡,是说异步电机定子电流、转子电流平衡,不会引起铁芯工作主磁通不变;

3、磁势平衡,是说同步电机定子电流磁势、转子永磁磁势平衡,不会引起铁芯工作主磁通不变;

4、异步电机在旋转过程中,定子磁通、转子磁通都是变化的。但是互相抵消的,铁芯气隙磁通Φ不变;

5、你学过电机学,我教过电机学,你没学明白,我没有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矢量控制就是维持在调速过程中的磁通恒定,而这个过程是通过电流负反馈调节电压的,……

1、“矢量控制就是维持在调速过程中的磁通恒定”,第一次听你这样解释矢量控制;

2、“矢量控制就是维持在调速过程中的磁通恒定”,那就是我的观点,我举双手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刘,下次人家问电机怎么调,故障原因是什么,你直接发表高论:人不管抗麻袋的还是敲电脑的,都要吃喝拉撒! 这高论绝对没错!

1、有人问“能回答我永磁电机启动时,大电流的原因吗? ”

2、永磁同步电机启动时,不能异步启动,启动上电后旋转磁场即刻高速旋转,这样永磁转子处于失步状态;

3、这是导致永磁电机启动时,大电流的根本原因;

4、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变频控制起动永磁电机时,启动电流大是为了快速启动、减少加速时间,通过驱动器的电流限制功能可以限制电流。现在基本很少将永磁电机加工频直接启动了,容易失步导致启动失败。……

1、由于永磁电机不能异步启动,不能直接工频启动,所以可以采用变频启动;

2、采用变频低频启动,旋转磁场启动转速低,会同步拖动永磁转子,不会失步,就不会有大电流;

楼主:
3、可是人家提的问题,没有说永磁电机变频启动电流大,征的上述回答是“答非所问”,就好像说电机故障是“人不管抗麻袋的还是敲电脑的,都要吃喝拉撒!”的“高论绝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北京参观了那么多地方,见了那么多高人,赶集去了? 北京地方大啊,王府井糖葫芦好吃吧?

1、看来“征”贪吃王府井的糖葫芦,学业不好是可以理解的;

2、赶集不用到北京去,哪儿都有,克拉玛依有集,你要愿意来我请客!

网友C:
刘老师,为赶个集去克拉玛依,搞笑! 你去北京,跟清华的李永东教授讨论什么了?听说还有一手的实验数据,拿出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言重了,刘老见谅!

1、没有什么,这么大年龄,什么事都经过,“见怪不怪”了;

2、不过你记住,你这辈子不会再有人这样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为赶个集去克拉玛依,搞笑! ……听说还有一手的实验数据,拿出来看看嘛!

1、“搞笑! ”,你不要看不起克拉玛依,世界上很多明企的老总都来克拉玛依了;

2、数据其实大家都见过,只是你贪骂人没有注意到而已;现在不能说,等适当时机吧!

网友C:
你教我? 别! 你这电机学水平,大学里电机考试绝对不及格! 克拉玛依好地方,就是教育水平跟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

网友C:
还有,下次去北京别老记着去王府井。把上面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去跟李永东教授请教请教,实在不行去你们新疆石河子大学电气学院的教室找个空位听听课。活到老学到老嘛!

网友:
老刘,接着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教我? 别! 你这电机学水平,大学里电机考试绝对不及格! 克拉玛依好地方,就是教育水平跟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

算我白忙活了,你只要能证明我说的那一句是错的,就算你上的大学水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下次去北京别老记着去王府井。把上面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去跟李永东教授请教请教,实在不行去你们新疆石河子大学电气学院的教室找个空位听听课。活到老学到老嘛!

1、你的这一句话“矢量控制就是维持在调速过程中的磁通恒定”我记住了;

2、你再去看看“所谓‘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一场骗局!”几年前的一场辩论中,这句话是不是我说的?!

3、听听课,是个好建议,不过我说过的话还会不断地被确认为是对的;

http://bbs.cechina.cn/showtopic.aspx?id=56822

http://doc.plcjs.com/doc_electr/electr_bpq/2008-2/12/08212162100528.htm

楼主:
4、征,“给大家一个检测矢量变频器的方法”2008-11-03 我的一个贴子看看是不是“矢量控制就是维持在调速过程中的磁通恒定”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1/200811031312120000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