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汽车衡故障判断和解决处理

楼主(2011-09-26):
1 引言
与传统的机械衡器和其他地上衡相比,电子汽车衡具有很大的优势:如称量迅速、准确、灵敏度高、数字显示、直观易读、稳定性、可靠性强、便于维修,特别是在危险、恶劣环境下使用,更能体现电子衡器的作用。随着高精度称重传感器技术的日趋成熟,机械式地磅逐渐被精度高、稳定性好、操作方便的电子汽车衡所取代。
2 电子汽车衡的工作原理
被称重物体或载重汽车置于电子汽车衡承载器台面上,在重力作用下,通过承载器将重力传递至称重传感器,使称重传感器弹性体产生变形,贴附于弹性体上的应变计桥路失去平衡,输出与重量数值成正比的电信号,仪表将该电信号放大。再经A/D 转换为数字信号,由仪表的微处理机(CPU) 对重量信号进行处理后直接显示重量数据。配置打印机后,即可打印记录称重数据,如果配置计算机可将计量数据输入计算机管理系统进行综合管理。
3 电子汽车衡易发故障的分析及处理
电子汽车衡主要由承重显示仪表、承重传感器、秤体机械部分组成,其故障原因主要由这三部分组成,出现故障时,应采用排除法逐一查找故障原因。
3.1 从秤体上分析影响计量不准的因素
3.1.1 限位装置顶死秤体,连接件是否断裂,多秤体之间连接件是否松动,传感器位移、基础下沉等都会引起称量不准。
3.1.2 秤台下面是否有异物卡住,秤台与引坡之间有无接触,秤体卡有异物可能阻碍秤体的自由活动,发现异物时,应及时清除异物。3.1.3 查看是否有秤体变形引起的误差,在称量测试前的加载时,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秤体形变引起的误差。出现误差的原因是由秤体使用的型材刚性质量原因引起的。
3.1.4 查看横向限位间隙和纵向限位间隙之间的间隙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横向限位头部与传感器侧面间隙保持在3mm 左右,纵向限位螺栓头部与预埋件侧面间隙保持在3mm左右。
3.1.5 查看接线盒密封,打开接线盒观察是否有水珠或潮气,通过晾晒或用吹风机吹干。
3.2 从仪表上分析影响计量不准的因素
电子汽车衡的称重显示仪表的作用是将称重传感器传输来的电压或电流经过放大处理后,以数字显示的形式显示秤台上物体的重量。仪表故障分析首先检查仪表与信号线的接口是否松动,然后检查电源情况。供电电源应满足仪表的供电范围,超过这个范围,仪表不能正常工作,而且有损坏的危险。最好使用照明电作为供电电源,不可使用动力电的相线和零线作为电源线,在不得不回避的情况下,须采取不得使仪表受干扰的保护措施,因为动力线的电压不稳,大的动力设备一旦关机,其瞬间电压会突然升高,容易损坏称重仪表,最好按装稳压电源。查找仪表故障。
3.2.1 仪表无显示应检查仪表保险丝是否损坏,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保险丝损坏,只要更换一个好的保险丝即可。
3.2.2 电源连接是否正常,可靠,插头接触是否良好。
3.2.3 交流稳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3.3 从称重传感器上分析影响计量不准的因素电子汽车衡的称重传感器根据工作原理不同可分为电阻应变式、电容式、半导体传感器等多种类型。其中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因制造方便、统一性好、护换性强的特点得到广泛应用,其在国内衡器系统中应用越来越普遍。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弹性体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弹性体变形,使粘贴在它表明的电阻应变片,也同时产生变形,电阻应变片产生变形后,它的阻值也发生变化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输出,从而完成将外力转换为电信号的过程。
3.3.1 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应检查其外观及输出阻抗、输入阻抗、零点输出等来判断故障原因。应采用万用表逐级测量电阻,测量时,应切断称重显示器电源。拨下接线盒与称重显示器之间的插头,做以下测量:
3.3.1.1 测量总输入电阻。
3.3.1.2 测量总输出电阻。
3.3.1.3 检测总的绝缘电阻。
3.3.1.4 逐个断开各传感器的接线,测量单独的输入、输出电阻和绝缘电阻。
3.3.1.5 测量拱桥电压,正常值应为12V 左右。3.3.1.6 测量每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电压值并进行比较。
3.3.2 查看检查传感器与接线盒、信号电缆与仪表接口之间的连接是否良好,查看焊点有无虚焊或脱落、信号电缆折断、绝缘性能下降等现象。
3.3.3 当传感器损坏时,判断具体哪只有故障,可用直接连接主线的方法进行。即把所有传感器接线逐只拆下直至剩下一只,然后把传感器逐只接上,同时观察仪表显示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损坏的传感器。
4 提高电子汽车衡可靠性的有效途径
通过电子汽车衡实际应用的经验总结,可以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科学的使用方法,减少电子汽车衡的故障率。
4.1 采取防雷措施提高电子汽车衡的可靠性近年来每到雷雨季节不时有雷击损坏电子设备的事件发生。主要是汽车衡本身防雷措施不完善,更主要是由于各种高度集成化的电子设备对雷电的敏感度越来越强,即对雷电的耐受能力越来越弱。因此,汽车衡防雷要采取积极措施。
4.1.1 在秤体附近上空要设置避雷针。
4.1.2 整个汽车衡秤台要接地。
4.1.3 穿信号电缆的金属管也要与接地网相连。
4.1.4 每个传感器要有保护接地。
4.1.5 称重显示仪表外壳要接地。
4.1.6 接线盒要接地。接线盒要设置接地线与秤体相连。
4.1.7 电源要有接地。
做到以上几点,电子汽车衡的安全可靠性就大大加强了,特别是那些多雷地区的用户。
4.2 采取防做弊措施提高电子汽车衡的可靠性
随着电子汽车衡的广泛应用,利用电子汽车衡作弊,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越来越多。
4.2.1 要对电子汽车衡裸露的仪表总线套上铁管、铅皮管等,既在强抗干扰能力又能防止人为损坏,做到从外面极难破坏传感器线和仪表总线,即使破坏也便于发现。
4.2.2 要制定严格的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要求计量操作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加强对秤体周围传感器线和仪表总线是否破损、是否并联异物等异常情况的日常检查。
4.2.3 在电子汽车衡使用中,发现所称货物重量异常时,应格外注意。要采取多次称重或与邻近电子汽车衡对比的方法,看称重结果是否一致,同时检查秤体周围是否存在异物,汽车下秤后,查看仪表是否归零。如果出现不一致或显示器不归零现象,说明存在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经检查、维修并重新检定合格后再投入使用。
4.2.4 严格按照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检定,对于使用频繁的电子汽车衡可适当增加检定周期内的检定次数,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应做到尽早发现、及时处理。
4.2.5 计量检定人员在对电子汽车衡进行周期检定时,在检定前要认真检查秤体、传感器、传感器线、仪表总线、仪表等各个部位是否异常,并特别注意隐蔽之处,发现问题及时解决。4.3 电子汽车衡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使用汽车衡时,先检查电子汽车衡秤体是否灵活,接线是否松动,电缆有无损坏,然后给仪表加电预热15 分钟,观察仪表显示是否正常,秤台无异物时,显示为零,有重物时,应有数字显示。仪表显示正常后,再进行检定。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4.3.1 车辆进入电子汽车衡秤台车速应小于5km/h,缓慢停车,车停稳后计量。
4.3.2 必须在仪表“零中心”指示灯点亮后进行称量,读取正确的重量数值。
4.3.3 接线盒不得受潮,一旦受潮,用吹风机吹干。
4.3.4 一旦要改变汽车衡的分度数、分度值等应仔细阅读仪表说明书,一旦改变以上参数,必须重新进行标定。
4.3.5 操作人员下班前必须切断仪表的电源,设备检修时绝不允许在仪表带电的状态下插、拔传感器的信号电缆。
5 电子汽车衡易发故障及排除实例
5.1 例1
5.1.1 故障现象。开机时电子汽车衡自检后回零,发现称载时仪表显示的数字与称载实际的重量不符,每次卸载后仪表始终有不定的数量存在。
5.1.2 故障判断。借助模拟器检查汽车衡仪表。方法如下:将接线盒至仪表的信号电缆解脱,把模拟器的插座插入仪表接口,接通电源,检查仪表工作是否正常,经检测后仪表显示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和信号电缆各芯线与屏蔽层间的绝缘电阻,一切正常。经现场检查分析,确定是两头的限位螺栓间隙过小。由于长时间使用和货车刹车的惯性致使秤体偏移,秤体偏移致使限位螺栓间隙更小,在加上货车的重压,使秤体受力向两头弯曲,造成上述现象。
5.1.3 解决方法。调整限位间隙与秤体的间距如纵向限位间隙图。上述现象消失。
5.2 例2
5.2.1 故障现象。电子汽车衡开机自检正常上小载荷时显示也正常,上大载荷时量值变小。5.2.2 故障判断。从以上现象看,显示仪表或传感器损坏的可能性很小,这种现象一般是电子汽车衡秤体底部有异物顶住秤体,因为在小载荷时,秤体接触不到异物,在大载荷时,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