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里面的bcd码转整数,以及整数转bcd码的算法是什么?

楼主(2011-09-26):
如题 !例如bcd码16#8593转换为16位整数是-593,16位整数-369装换为bcd码为16#f369。求详解……

楼主:
如题目所显示的 ,并希望得到32与bcd码的相互转换的算法详解

网友A:
“16位整数-369装换为bcd码为16#f369” ,西门子转换指令有问题啊,BCD码出现f

应该用BCD_DI?

数值32的转换方法:

(32 mod 10)=2

(32 div_I 10)=3    用shl_w将3左移 4位

上边两个结果用WOR_W相加得到WORD类型的值就是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