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变量设置值如何实现掉电保持

楼主(2011-09-27):
现有系统CPU313C-2DP+TP177A,TP177A可设置几个参数给PLC(REAL型) .

现在每次掉电或重启时,TP177A的参数都丢失,请问高手们,怎么通过wincc flexible设置TP177A设置可实现下次开机时,TP177A的参数自动保持的?谢谢!!!

网友A:
参数值可以放在DB块中的。。TP177A上电时可以读取DB块中的数

不一定把数一定要放在屏中。放在下位机上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也是把设置参数的地址保存在DB块中的,还是发现掉电丢失参数。郁闷中,改天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