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大,伺服电机小,能否运行?

楼主(2011-09-27):
我的伺服控制器:SGDM-20ADA;伺服电机SGMGH-09ACA51。前者2KW;后者900w.能否正常使用?报警的话,如何设置,才能保证正常运行?。联系:QQ  819049912

网友A:
qq:1941804631

可以使用,但保护性能不好。

网友B:
有影响。如果控制器输出2KW的功率。你的电机能HOLD住?

可以将控制器的相关参数与电机的参数匹配,如转速,扭矩,功率等等

网友C:
我同意二楼的说法,可以设置相关的参数

网友D:
匹配不好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E:
若果不匹配应该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