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速度反馈编码器怎么选

楼主(2011-09-27):
变频电机控制调速,如需反馈信号,一般是加装编码器的,编码器大部分用的是脉冲信号,进变频控制器的接收接口,实际上,速度反馈编码器除了脉冲信号,还有许多种可选。
一. 增量脉冲输出编码器,此类编码器以每转1024脉冲(欧系)或每转600脉冲(日系)为多,脉冲信号的电气形式有差分6通道(5V,A,A-,B,B-,Z,Z-)、推挽式3通道(24V,A,B,Z)、推挽式6通道(24V,A,A-,B,B-,Z,Z-)。不推荐集电极开路的,在变频环境下抗干扰差,容易坏。而极力推荐推挽式6通道的(欧系如ABB,西门子等较好的变频器厂家都推荐有此接口),24V带反相信号,传递距离远(一般可达100—300米),抗干扰好,不易损坏。
(德国欧系编码器有此推挽6通道型编码器,国产的推荐型号RI60等)

二. 速度信号4—20mA模拟电流输出,以0—50rpm、0—100rpm、0—500rpm、0—1000rpm、0—1500rpm等不同量程线性输出4—20mA电流信号,直接对应转速。此种信号传输较远,在变频环境下有时抗干扰比脉冲好,或者接收端接口以4—20mA方便。例如,多个编码器进PLC速度监控,一般PLC没有太多的高速脉冲计数接口。
(GMS412等)

三. 速度信号现场总线型输出,以RS485、Canopen、profibus-DP等,此类应用为多地址总线信号传递,传递距离远(甚至可以用光纤远传,传几百上千米),抗干扰好,尤其是Canopen信号,对于变频环境抗干扰最佳。节省接收接口成本。主要用在远距离传输或干扰很严重的场合。
(GMS412等)

四. 双编码器信号输出,此类编码器实际上内部有两组器件,可分别隔离输出两组信号,一般一组为脉冲信号进变频控制器,控制速度,另一组按PLC接口所需,可选各种信号输出进PLC,大部分作同步及定位控制所用。
(GID60、GMXI等)

五. 绝对值编码器,位置信号输出,可以是SSI、Canopen、profibus-DP,4—20mA等等信号,先进PLC,再到变频控制,或者直接进欧系的变频型伺服电机(如科比、伦茨),就是用的此种接口,这种变频,是以同步及定位控制为目的,速度值可通过绝对值位置的时间变化换算。(这要比速度值积分计算位置准确很多)。其中,上面第四条的第二组信号,常常就是配的绝对值信号。
(GAX60,GMX425等)
(以上资料免费提供Email:gemple@online.sh.cn)

楼主:
六。总线型绝对值编码器,同时输出位置及速度值。例如Profibus-DP或Canopen型编码器,此类编码器的前4个字节输出位置量值的同时,增加2个字节输出旋转速度(rpm单位),主要用于在位置控制的同时,做启动、超速、同步比对控制,对于大型工程机械、港口机械、钢铁起重等变频器,多一个保护措施。

(如GMX425..CB-S2等)。

楼主:
在变频电机速度反馈编码器的选择上,大部分人只会选脉冲的,但是,即使是脉冲信号,也是有讲究的,常常听到有反映编码器易受干扰、易损坏、信号传递距离不够等等的问题,还是对编码器的信号不够了解啊。

楼主:
现在变频器加编码器的越来越多了,做速度还是做定位、甚至做同步,怎么选编码器还是有讲究的。
例如,某日资塑料机械生产厂,变频器选用科比的F5,编码器选用绝对值多圈SSI(GMX425SSI),进变频器(科比、丹佛斯、伦茨等变频器都有此SSI接口),达到伺服控制的定位与同步控制,重复精度到0.1mm。---------(免费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