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在什么情况下会自动断开

楼主(2011-09-27):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PM1A,编了一段程序运行到某一段的时候就自动跳开复位键自动复位,怀疑是输入端自动断开了,如果是连接着电脑运行的时候,它会自动从运行模式转到编程模式,如果是监视模式也是会自动转到编程模式,然后PLC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A:
不会的,也许是程序错误!调用了组织块

网友B:
不是太熟悉欧姆龙PLC

网友C:
除非是有强烈干扰 估计是你没有注意程序的扫描周期    PLC输入输出都有指示很好判断     好好检查一下你程序

网友D:
1个是干扰,2是可能程序里面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除非是有强烈干扰 估计是你没有注意程序的扫描周期    PLC输入输出都有指示很好判断     好好检查一下你程序

程序应该不会让把输入断掉,因为我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编程指令,还有个现象就是,如果是连接着电脑运行的时候,它会自动从运行模式转到编程模式,如果是监视模式也是会自动转到编程模式,然后PLC就没有输出了,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E:
     除非是有强烈干扰 估计是你没有注意程序的扫描周期 ,正常时输入端不会无故自动断开,要不是输入信号本身有问题

网友F:
原装OMRON欧姆龙PLC扩展模块CPM1A-20EDT1 源型

全新原装OMRON欧姆龙PLC扩展模块CPM1A-20EDT1

输入点数:12点,DC输入

输出点数:8点,晶体管输出(源型)
QQ:2402098863

TEL:13636962573

http://www.fj-qzol.com/

http://qzol.taobao.com/

网友G:
即时是连接电脑 也可以是运行模式啊, 再说了 监视模式PLC 也在运行啊?  仔细看看系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即时是连接电脑 也可以是运行模式啊, 再说了 监视模式PLC 也在运行啊?  仔细看看系统设置?

我的情况是PLC与电脑通讯连接时开始是调到运行或监视模式,在开启机器后动作到某一段程序时,原本是运行或监视模式的状态,它自动跳转到编程模式,然后PLC就没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