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怎么进行校验

楼主(2011-09-27):
因为怀疑现场液位不准,领导要求我们校验下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正压法兰在离地1M,负法兰在离地6M,现要求校验下,不知道怎么校验,怎么加压.单法兰我知道可以直接在膜片那里加压看数据,就是不知道双法兰怎么校验.随便再问下,要是单法兰差压变送器,带导液管的也是怎么样校验的,求高手帮下

网友A:
这个双法兰的校验比较另类,这个可以通过居高正法兰室测法兰片的高度来时双法兰变送器墨盒处产生一个差压这个只能观测差压变送器的好坏,如果想检验法兰膜片处的好坏首先通过肉眼观测膜片处是否有损坏,再者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法兰接口即其法兰大小与双法兰的膜片法兰一样,然后与双法兰紧密连接,其法兰口通过焊接一个接头比如DN15的单头短接然后通入已知压力的压缩空气或者加压的液体,正负压侧都要加压测试。

一般现场的粗略测试双法兰好坏都是通过居高正压侧的法兰膜片造成一个毛细管压差来看其变送器的变化和显示。

网友A:
单法兰的压力变送器可以使用自己制作的接口连接到压力校准仪器中进行测量,这个一般使用压缩风校准法比较适合,因为其不需要变压器油(硅油)制作方便,校准后也不会因为加压油造成污染和脏污

楼主:
以前我们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校验的时候就是把负压法兰零高点,看看有无信号变化来观看表是否正常 ,现在领导要我们校验,所以不知道具体怎么个校验了

网友B:
要准确校验,只能制作专门的工具来加压试验,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

网友A:
领导的意思可能就是要确定这个双法兰变送器的零点、量程是否准确,这个校准比较好办,零点就是液位为零的时候差压变送器的差压也就是负压侧毛细管产生的压力,这个只要在现场把正负压侧切出排污通大气即可知道。满程的校准这个要根据被测介质的密度及最高液位产生的压力把其与零点相加的出得差压值,这个可以用太高正压侧法兰的办法进行校准,也可以用压力校准仪器进行,不过这个校准要制作法兰。所以居高法兰盘是个不错的方法。

怀疑双法兰不准,首先要知道被测介质的密度,是真实的密度不是理想状况下的密度,因此建议取样化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