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5轴监控触发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9-27):
手动的时候能运行,自动就经常会出现5轴监控触发.

网友A(2011-11-25):
这个不知道

网友A:
不懂       等待高人的出现

网友B(2012-01-05):
手动能运行,自动模式时报错:第五轴监控触发,是因为你没有做负载标识,可能你装在机器人手腕上的工具的重量已经接近机器人最大负载极限,请做一下负载标定,就会消除了.

网友C(2012-02-24):
手动速度只有半速,自动是全速,速度过快超过机器人监控值,所以会报,将要报错的动作速度减小既可解决

网友D:
最后一个   我准备去睡觉了啊!

网友E(2012-08-29):
我怀疑你的路径有问题,最好用关节运动不要用直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