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7-工控擂台-简述使用兆欧表测量电容器的绝缘电阻的方法

楼主(2011-09-27):
简述使用兆欧表测量电容器的绝缘电阻的方法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是用兆欧表来测量的。电气设备长期未用或检修后,在使用前应检查它的绝缘电阻,因为测量绝缘电阻的大小常常能灵敏地反映电气设备的绝缘状况,虽然方法简单,但却是绝缘试验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兆欧表俗称摇表,表面标有符号“MΩ”。摇表的种类虽多,但都是利用双线圈测量机构的工作原理制成的。目前,在现场广泛应用的ZC系列便携式兆欧表就是由一手摇式高压直流发电机和一磁电式双动圈流比计所组成的。常用的兆欧表电压规格有三种:500V、1000V、2500V。对于1千伏以上的电气设备或回路,使用2500伏并有效测量程为10000兆欧的兆欧表。

使用兆表的方法如下:
1)测量绝缘电阻以前,应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将其接地并充分放电。对于电容量较大的被试设备(如大变压器、电容器、电缆等)一般放电时间不少于2分钟。放电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并使测量结果准确。此工项操作应使用绝缘设备(如绝缘棒、钳)将接地线挂到设备上,不得用于直接接触被放电设备及放电导线。待被试电气设备放完电后,拆除它的所有对外连线。对于瓷套管一类试品,还要用干燥清洁的柔软布擦净表面。
2)进行正式测量前,应先判断兆欧表的好坏。将兆欧表放平稳,在未接线前摇动手柄到额定转速(或电动式兆欧表加以额定电压),此时指针应指“∞”;然后再用导线短接“L”和“E”接线柱,并轻轻摇动手柄,表针应指零(轻摇以免打坏表指针),这样才能认为该表是完好的。
3) 将被测设备的非测量部分均接地,然后把接地线接于兆欧表的“E”端;被测量部分用导线连接于“L”端。如果设备表面泄漏较大时,可加等电位屏蔽,屏蔽线接于兆欧表的“G”端,屏蔽环可用软裸线缠绕几圈后扎紧,其部位应靠近被测部分,但不要碰上,以免误测。
4) 测量时,以每分钟大约120圈的速度转动发电机摇把,对于电容器、电缆、变压器和电动机等大容量设备,要有一定的时间充电。所以,绝缘电阻的数值应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如果指针达到满量程时应记为(量限)+,例如10000+,而不应记为∞]。设备的绝缘电阻值不能低于“电气设备绝缘交接试验标准”中所列的绝缘电阻标准。若要检查设备绝缘介质的受潮程度,可做吸收比试验,即在开始摇动手柄就应计时,15秒钟时读取一次数值,60秒钟时再读取一次数值。60秒与15秒绝缘电阻值的比值即为吸收比。当绝缘介质受潮时,吸收比趋近于1;绝缘介质时,吸收比的数值较大。
5)读取以上数值后,应在手柄转动的情况下戴下绝缘手套拆除连线,然后再停止转动,以防止由于被试设备上积聚的电荷反馈放电而损坏仪表。

网友B:
使用兆欧表丈量电容器的尽缘电阻,一般是丈量两极间的尽缘电阻和两极对外壳的尽缘电阻。由于无论是两极间或极与外壳间都有电容存在,所以摇测时应留意摇测方法,以防止损坏兆欧表。

丈量低电容器的尽缘电阻,应选用1000伏兆欧表;丈量高压电容器的尽缘电阻,应先用2500伏兆欧表。

丈量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摇测前应将电容器外壳及时充分放电。

(2) 兆欧表先不接电容器端子,待摇至额定转速后才将其与电容器端子触碰,并同时记时,分别读取15秒和60秒时的尽缘电阻值。然后在继续保持额定转速的情况下,再从电容器端子上取下摇表线,不得在接线未取下前就停止摇表,以免电容器放电烧坏兆欧表。

(3) 摇测时指针开始因充电而下降,然后上升趋于平稳,此时的读数即为尽缘电阻值。

(4) 测完后,应将电容器充分放电,以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C:
兆欧表俗称摇表,表面标有符号“MΩ”。摇表的种类虽多,但都是利用双线圈测量机构的工作原理制成的。目前,在现场广泛应用的ZC系列便携式兆欧表就是由一手摇式高压直流发电机和一磁电式双动圈流比计所组成的。

使用兆表的方法如下:
1)测量绝缘电阻以前,应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将其接地并充分放电。对于电容量较大的被试设备(如大变压器、电容器、电缆等)一般放电时间不少于2分钟。
2)先判断兆欧表的好坏。将兆欧表放平稳,在未接线前摇动手柄到额定转速(或电动式兆欧表加以额定电压),此时指针应指“∞”;然后再用导线短接“L”和“E”接线柱,并轻轻摇动手柄,表针应指零(轻摇以免打坏表指针),这样才能认为该表是完好的。
3) 将被测设备的非测量部分均接地,然后把接地线接于兆欧表的“E”端;被测量部分用导线连接于“L”端。
4) 以每分钟大约120分钟的速度转动发电机摇把,对于电容器、电缆、变压器和电动机等大容量设备,要有一定的时间充电。绝缘电阻的数值应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如果指针达到满量程时应记为(量限)+。例如10000+,而不应记为∞]。

5)读取以上数值后,应在手柄转动的情况下戴下绝缘手套拆除连线,然后再停止转动,以防止由于被试设备上积聚的电荷反馈放电而损坏仪表。
6) 测完后,将被试设备充分放电,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D: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
1)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

2)将被测设备脱离电源,并进行放电,再把设备清扫干净。(双回线,双母线,当一路带电时,不得测量另一路的绝缘电阻)。 3)测量前应先对兆欧表做一次开路试验(测量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和一次短路试验(测量线直接短接一下,摇动手柄,指针应指"0"),两测量线不准相互缠交。
4)在测量时,兆欧表必须放平。以120r/min的恒定速度转动手柄,使表指针逐渐上升,直到出现稳定值后,再读取绝缘电阻值(严禁在有人工作的设备上进行测量)。
5)对于电容量大的设备,在测量完毕后,必须将被测设备进行对地放电(兆欧表没停止转动时及放电设备切勿用手触及)。 6) 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

网友E:
我历来反对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容器。测量过程一定要遵循放电----测量充电----再放电程序。测量电压要低于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否则有击穿的可能;放电要注意火花和电击。

对电容器的绝缘测量是无意义的,而且有危险,因为电容器要长时间充电,充到测量电压;放电时要用假负载,不能直接短路。

网友F:
测量电容器绝缘与其他设备不同,电容器是储能原件,测量前必须充分放电,以防对设备和人身造成伤害。然后选择合适的兆欧表(500v 1000v 2500v),高压选用2500v兆欧表,分别测量两极对地绝缘阻值和两极之间阻值,测量时避免用手直接碰触,两极分别与外壳电阻应大于0.5兆欧(低压电容器)或1兆欧(高压电容器),测量两极间绝缘阻值应对电容器进行充分的充电,至少大于1分钟,读取数值后保持兆欧表的转速,先将测量的连线拆除,这步很重要!目的是以防电容器对兆欧表放电损坏兆欧表,最后还要对电容器充分的放电。

网友G: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的具体步骤?
(1)将被测设备脱离电源,并进行放电,再把设备清扫干净。(双回线,双母线,当一路带电时,不得测量另一路的绝缘电阻)。
(2)测量前应先对兆欧表做一次开路试验(测量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和一次短路试验(测量线直接短接一下,摇动手柄,指针应指"0"),两测量线不准相互缠交。
(3)在测量时,兆欧表必须放平。以120r/min的恒定速度转动手柄,使表指针逐渐上升,直到出现稳定值后,再读取绝缘电阻值(严禁在有人工作的设备上进行测量)。
(4)对于电容量大的设备,在测量完毕后,必须将被测设备进行对地放电(兆欧表没停止转动时及放电设备切勿用手触及)。

网友H:
将电容的两极短接,并断开电容与其他的电路元件的外部联系,用兆欧表的“L”端接电容的电极上,另一端接电容外壳的接地,摇测即可。

网友I:
测试前准备工作

1、根据被测电容器耐压大小选择合适的兆欧表,一般选择依据是电容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选用500V或1000V的兆欧表,电容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V~2500V的兆欧表。

2、判断所选兆欧表的好坏,测量前将兆欧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兆欧表是否良好。方法是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表明兆欧表状态良好,否则应换表再试。

3、切断电容器电路并对其进行放电,因为电容器是个储能元件切断电路后电容器本身带有电压,为了保证兆欧表及人身安全必须对电容器上残损的电压进行放电,其方法已经有专门的帖子介绍。

测试电容器两极板对地的外壳绝缘度

1、任意选择电容器的一脚用导线接入兆欧表的L端,兆欧表的E端接地,并将电容器的另一引脚及相连设备接地。

2、线路接好检查无误后,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兆欧表的摇把,摇动的速度由慢到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保持匀速转动,使表指针逐渐上升,当指针出现稳定值后,读取此时的绝缘电阻值。
3、停止转动手柄,对此时所测电容器的引脚进行放电,操作方法是将测量时的接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引脚短接把电容器被测极板上的电压释放掉。禁止在未放电状态下拆卸被测电容器引脚上的接线,防止触电发生。

4、再用同样方法测试另一个电容器的引脚对外壳的绝缘程度。

测试电容器两机板间的绝缘度

1、如果是无极性的电容器可以任意接线,若是有极性的电容器要把兆欧表的L端接入电容器的正极,然后按照测试电容器外壳绝缘度方法进行操作。

2、测试完成要对电容器进行放电后在拆卸接线。

整理数据与电容器的绝缘要求进行比对,看其是否超出规定,作出电容器绝缘好坏的判断。

网友J:
很少使用摇表测量电容器的绝缘电阻的。

网友K:
兆欧表又称摇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怎样选用兆欧表?
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 500 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 500~1000 伏的兆欧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 2500 伏以上的兆欧表。 )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 1 兆欧或 2 兆欧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有有可能小于 1 兆欧,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2、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备。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3、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 兆欧表一般有500、1000、2500伏几种,应按设备的电压等级按规定选好哪一种兆欧表。
(2) 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
(3) 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接,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铛欧表不宜用短路校验。
(4) 兆欧表引用线用多股软线,且应有良好的绝缘。
(5) 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在发生雷雨时,或者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12伏时,禁止进行测量。
(6) 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
(7) 在摇测绝缘电阻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120转/分。当被测物电容量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130转/分)。
(8) 被测物表面应擦拭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9) 兆欧表没有停止转动和设备未放电之前,切勿用手触及测量部分和兆欧表的接线柱,以免触电。
4、简述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的具体步骤?
(1)将被测设备脱离电源,并进行放电,再把设备清扫干净。(双回线,双母线,当一路带电时,不得测量另一路的绝缘电阻)。
(2)测量前应先对兆欧表做一次开路试验(测量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和一次短路试验(测量线直接短接一下,摇动手柄,指针应指"0"),两测量线不准相互缠交。
(3)在测量时,兆欧表必须放平。以120r/min的恒定速度转动手柄,使表指针逐渐上升,直到出现稳定值后,再读取绝缘电阻值(严禁在有人工作的设备上进行测量)。
(4)对于电容量大的设备,在测量完毕后,必须将被测设备进行对地放电(兆欧表没停止转动时及放电设备切勿用手触及)。
(5)记录被测设备的温度和当时的天气情况
5、为什么摇测电缆绝缘前,先要对电缆进行放电?
因为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电缆运行时被充电,电缆停电后,电缆芯上积聚的电荷短时间内不能完全释放,此时若用手触及,则会使人触电,若接摇表,会使摇表损坏。所以摇测绝缘前,要先对地放电。
6. 电动机绝缘电阻值是怎样规定的?
(1)6KV电动机应使用1000V--2500V摇表测绝缘电阻,其值不应低于6MΩ。
(2)380V电动机使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其值不应低于0.5MΩ。% g7 a8 {2 f6 a
(3)容量为500KW以上的电动机吸收比R60"/R15"不得小于1.3,且与前次相同条件上比较,不低于前次测得值的1/2,低于此值应汇报有关领导。
(4)电动机停用超过7天以上时,启动前应测绝缘,备用电机每月测绝缘一次。
(5)电动机发生淋水进汽等异常情况时启动前必须测定绝缘。

摇表的正确使用及应注意的事项
摇表也称兆欧表,主要用于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它是由交流发电机倍压整流电路、表头等部件组成。摇表摇动时,产生直流电压。当绝缘材料加上一定电压后,绝缘材料中就会流过极其微弱的电流,这个电流由三部分组成,即电容电流、吸收电流和泄漏电流。摇表产生的直流电压与泄漏电流之比为绝缘电阻,用摇表检查绝缘材料是否合格的试验叫绝缘电阻试验,它能发现绝缘材料是否受潮、损伤、老化,从而发现设备缺陷
 常用的摇表有ZC-7、ZG-11、ZC-25等型号,兆欧表的额定电压有250、500、1000、2500V等几种,测量范围有500、1000、2000MΩ等几种。
1 配电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摇测
配电变压器在安装或检修后投入运行前以及长期停用后,都要用电压为1000~2500V的摇表测量绕组绝缘电阻,测得的数值和测量时的油温应记入变压器档案内。将测得的数值与配电变压器在使用期间测得的绝缘电阻值相比较,以判断变压器的绝缘状况。如果配电变压器的绝缘电阻猛然降至初始值的50%,或更低时,应予更换大修。
所测绝缘电阻的准确性,与测量方法和测量时的天气情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测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1测量条件。选择温度在5℃以上,湿度在70%以下的天气进行测量;
1.2测量电压。摇测配变绝缘电阻应使用1000V或2500V的摇表,对变压器历次绝缘电阻进行比较时,所用摇表应为相间电压等级;
1.3测量项目。应测量配变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一次绕组对地(配变铁芯或外壳)和二次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值;
1.4测量安全。测量前后,应将配变一次侧和二次侧各出线端分别接地放电,零线亦应断开,使绕组上残存的静电荷放尽,以保证安全。
2 高压与低压避雷器绝缘电阻的摇测
摇测高压阀型避雷器绝缘电阻,用1000V或2500V摇表;摇测低压380V避雷器应使用500V或1000V摇表,将摇表两测试线分别接在避雷器的上、下接线柱上。
低压380V避雷器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1MΩ。
3 绝缘子绝缘电阻的摇测
用500~1000V摇表摇测低压绝缘子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低于1MΩ。摇测方法如下:
3.1针式绝缘子。将摇表(-)测试线接在铁脚上,连接线(+)连在螺丝刀的金属杆上,测试人员载绝缘手套,握着螺丝刀木柄,使螺丝刀金属尖(刀)在针式绝缘子顶部及颈部周围滑动。滑动时,摇动摇表进行绝缘测量。
3.2线轴式和蝶式绝缘子。测量时,可在中间颈部圆周上绑一圈铜丝,将摇表的一根线连接在铜丝上,摇表的另一根线接在绝缘子的铁架上或铁担上。
3.3单独对新的线轴式绝缘子摇测时比较费时。测量时,将摇表的一根线接触绝缘子的外表面,另一根测试线绑在大号螺丝刀的长金属杆上,用金属杆端头插进绝缘子的内颈孔口内,在内孔避上下、左右反复滑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测量蝶式绝缘子的方法与此相同。
4 电力电缆的摇测
4.1拆除被测电缆的电源和一切对外连线,同时将被测电缆的芯线全部接地并放电1min。
4.2擦去电缆终端头表面的污垢。
4.3确定摇表的规格,对工作电压在1kV及以下的电缆使用1kV摇表,1kV以上的电缆采用2500V摇表。
4.4在测试三芯电缆时,一芯接(+),其他两芯应和铅包一同接地。如果被测电缆可能由于表面泄漏而引起测量误差时,还应连接保护环。
4.5摇动摇表到额定转速(1200r/min),绝缘电阻应是摇1min以后,电阻值稳定时的读数。测量时摇表转速不应低于额定转速的80%。
4.6电缆的一根芯线测试完毕后,经充分放电,再按同样方法分别检测其他各芯线。
5 移相电容器的测量
移相电容器在运行中应定期进行绝缘电阻的摇测,其绝缘电阻分为两极间的绝缘电阻和两极对外壳的绝缘电阻,由于电容器的两极间及两极对外壳均有电容存在,因此应特别注意摇测方法,否则容易损坏摇表。
摇测低压电容器可采用500V摇表,其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0MΩ。摇测前,应先将电容器放电。摇测时,先将摇表摇至规定转速,待其指针平衡后,再将摇表线接至电容器的两极上,继续转动摇表。开始时由于对电容器的充电,指针会下降,然后慢慢上升直至稳定值,此时的读数即为电容器的极间绝缘电阻。记取读数后,应先将摇表线撤下,然后再停止摇动,否则会因电容器放电而烧坏表头,摇测后,应立即将电容器进行放电。
由于电容器是由串、并联电容元件构成的,个别元件的绝缘劣化不会使整台电容器的绝缘电阻明显降低,所以极间绝缘电阻很难发现缺陷。因此这项试验一般不做,而只做单台电容器的两极对外壳的绝缘测定。

6 电动机绝缘电阻的测量
电动机的三相绕组共有6个线头,接在接线盒的6个柱上。摇测时,先将电动机接线盒打开,拆下连接片,先摇测相间(绕组)绝缘电阻,然后将电动机绕组接于线路接线柱L上,外壳接E接线柱测量各相绕组对地(或对外壳)的电阻。
7 摇表使用注意事项
7.1选用摇表电压等级时应注意,对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电机绕组和电力变压器绕组等应选用1000~2500V的摇表;
测500V以下低压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用额定电压500V的摇表。
7.2为了防止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以及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在测量前必须切断电源,并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
7.3仪表的接线柱与被测设备间连接的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和绞线,应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以免因绞线绝缘不良而引起误差。
7.4被测对象的表面应清洁、干燥,以减小误差。
7.5测量前先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试验时先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位置,然后将两连接线短路一下,轻轻摇动手柄,指针应指“O”,否则说明摇表有故障,需要检修。
7.6测量时,应把摇表放平稳。L端接被测物,E端接地,摇动手柄的速度应由慢逐渐加快,并保持速度在120r/min左右。如果被测设备短路,指针摆到“0”点应立即停止摇动手柄,以免烧坏仪表。
7.7测量大电容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在测定绝缘电阻后,应先将与L接线柱的连线断开,再降速松开摇表手柄,以免被测设备向摇表倒充电而损坏仪表。
7.8禁止在有雷电时或邻近高压设备时使用摇表,以免发生危险。
7.9测量结束后,应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

网友L:
1、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

2、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检;

3、兆欧表引线应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

4、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12伏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

5、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

6、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120转/分,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130转/分);

7、被测物表面应擦试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网友M:
用兆欧表测量电容器的绝缘电阻的方法 比较简单,只要注意几个问题就可以了。由于兆欧表的基本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及测量电路系统手摇发电机构。1  测量绝缘电阻时首先看好被测元件的额定电压。选择与之适应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 500 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 500伏的兆欧表。2  切断被测电容电源。大容量电容器必须进行放电,然后断开与其他电气件的联系。 3 兆欧表使用时要平放。转速要达到一定转数。否则电压不稳影响测量结果。4   测量时由于发电机的电压达到稳定值需要一定的时间。测量时必须与足够的时间。时间过短测量不准。

网友N:
1)测量绝缘电阻以前,应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将其接地并充分放电。对于电容量较大的被试设备(如大变压器、电容器、电缆等)一般放电时间不少于2分钟。放电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并使测量结果准确。此工项操作应使用绝缘设备(如绝缘棒、钳)将接地线挂到设备上,不得用于直接接触被放电设备及放电导线。待被试电气设备放完电后,拆除它的所有对外连线。对于瓷套管一类试品,还要用干燥清洁的柔软布擦净表面。

2)进行正式测量前,应先判断兆欧表的好坏。将兆欧表放平稳,在未接线前摇动手柄到额定转速(或电动式兆欧表加以额定电压),此时指针应指“∞”;然后再用导线短接“L”和“E”接线柱,并轻轻摇动手柄,表针应指零(轻摇以免打坏表指针),这样才能认为该表是完好的。

3) 将被测设备的非测量部分均接地,然后把接地线接于兆欧表的“E”端;被测量部分用导线连接于“L”端。如果设备表面泄漏较大时,可加等电位屏蔽,屏蔽线接于兆欧表的“G”端,屏蔽环可用软裸线缠绕几圈后扎紧,其部位应靠近被测部分,但不要碰上,以免误测。

 4) 测量时,以每分钟大约120分钟的速度转动发电机摇把,对于电容器、电缆、变压器和电动机等大容量设备,要有一定的时间充电。所以,绝缘电阻的数值应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如果指针达到满量程时应记为(量限)+,例如10000+,而不应记为∞】。设备的绝缘电阻值不能低于“电气设备绝缘交接试验标准”中所列的绝缘电阻标准。若要检查设备绝缘介质的受潮程度,可做吸收比试验,即在开始摇动手柄就应计时,15秒钟时读取一次数值,60秒钟时再读取一次数值。60秒与15秒绝缘电阻值的比值即为吸收比。当绝缘介质受潮时,吸收比趋近于1;绝缘介质时,吸收比的数值较大。

5)读取以上数值后,应在手柄转动的情况下戴下绝缘手套拆除连线,然后再停止转动,以防止由于被试设备上积聚的电荷反馈放电而损坏仪表。

 6) 将被试设备充分放电,操作方法与(1)项相同。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lcx_jia                李纯绪

20积分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惊涛骇浪                jingtao
ganhong008          nananbeibei
zwl763824690      今生缘
zyw3166                 勇者
张立旺                     一品黄山
jiaoanpeng             jiaoanpeng
yanwen0227          yanwen0227
bhdxzgp                  bhdxzgp
liangxifeng             liangxifeng
AQD008                  AQD008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