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8-工控擂台-某变频器采用电位器给定方式,用户要求当电位器从“0”位旋转到底(给定信号为10V)时,对应输出频率范围为0~30HZ,如何处理?

楼主(2011-09-27):
某变频器采用电位器给定方式,用户要求当电位器从“0”位旋转到底(给定信号为10V)时,对应输出频率范围为0~30HZ,如何处理?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很复杂么??这是台达的说明书,根据要求,设定参数pr03,pr08,pr48,pr49不就行了??

pr08,pr49设为零。pr03设为30HZ,pr48设为10V.

网友B:
  修改电位器0-10V模拟量输入增益的参数,以及变频器运行的最高频率到30HZ.

网友C:
台达EL系列变频器

电位器分别对应接 变频器上的 ACM,AVI,+10V.   变频器上面有个指拨开关,为AVI和AC切换开关,要拨到AVI项。

01.00 最高操作频率 30HZ
01.01 电机额定频率 50HZ (查看电机铭牌)
01.02 电机额定电压 380V
01.07 输出频率上限 100.0 (01.00*01.07/100)
01.08 输出频率下限 0.0 (01.00*01.08/100)
01.09 加速时间 1.5S 根据自己要求来设置
01.10 减速时间 0.5S
02.00 频率指令来源 1
02.01 运动指令来源 1
02.04 禁止反转 1
04.11 最小AVI输入电压 0.0
04.12 最小AVI输入电压对应频率 0.0
04.13 最大AVI输入电压 10.0
04.14 最大AVI输入电压对应频率 100.0

网友D:
电位器作为外部给定,给定信号范围为0---10VDC,在变频器内进行设定此参数,然后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范围设定在0---30HZ,即0V对应0HZ,10V对应30HZ,就可以了,对于所有可设定最大输出频率的的变频器都适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作为外部给定,给定信号范围为0---10VDC,在变频器内进行设定此参数,然后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范围设定在0---30HZ,即0V对应0HZ,10V对应30HZ,就可以了,对于所有可设定最大输出频率的的变频器都适用。

网友F:
然后对应设定AI1最大上限,与最小上限,设定最大频率为30HZ即可。

网友G:
以ACS510为例(主要参数,其他参数相应设置):

把参数1104、即给定1最小值设为0HZ,对应1301参数、即AI1底限设为等于0%,实现输入0V输出0HZ

参数1105、即给定1最大值设为30HZ,对应1302参数、即AI1高线设为100%。实现输出10V输出30HZ

网友H:
将变频器的输出最大频率改为30Hz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一般变频器都具有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功能,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要实现变频器最大输出低于工频的目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变频器参数设置时把“最高运行频率”设定在30HZ,把“最低运行频率”设定在0HZ,此时电位器最大输出10V时对应变频器是30HZ,电位器最小输出0V时对应变频器是0HZ,此时变频器外给定控制信号0—10V对应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30HZ。

网友I:
以西门子MM440为例

  以模拟量通道1电压信号0~10V 作为频率给定,对应输出频率范围为0~30HZ,需要设置:

P0757【0】 = 0         //电压0V对应0%的标度,
P0758【0】 = 0%      // 即0Hz
P0759【0】 = 10       //电压10V对应100%的标度,
P0760【0】 = 60%   // 即30Hz
P0761【0】 = 0        //死区宽度

网友J:
是的,将最高频率改为30HZ,这样,当电位器接入的电压在6V-10V之间时,输出频率都是30HZ。绝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K:
1、设定频率上限;

2、0--10v对应频率限定到30HZ。

网友L:
就修改模拟量给定增益就可以了。怕信号波动超过30HZ,设定个上限频率

网友M:
根据欧姆定律的话 假设在模拟器一头串接一个适当的电阻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呢

网友N:
直接指定10V时的对应频率就好…或将上限频率设定到三十

网友O:
嘿嘿 正在做这方面的变更。

手上有图,顺便打擂!先发结果,后发过程。

下面还有补充内容哦。

网友O:
此变频器为松下VF0 系列BFV00042型号的

按题目要求将P09 P15 P53 P54 更改即可

P09=4(10V信号,这个是变频器内部的信号 )

P15=30

P53=0.5(没有0HZ)

P55=1

P56=-0.5(最低0HZ)

网友O:
变频器端子功能说明

网友O:
参数功能说明一

网友O:
参数说明二

网友O:
上限下限说明           以及偏置频率

网友O:
大家看19楼的图 关于信号给定那块的说明时,有5V模拟信号 10V模拟信号

而P09 参数项如下图:

而P09参数说明里,关于外控信号的分类 有点不怎么清楚的.
如果我接的是电位器,是否就一定得选2呢?
答案是否定的,可以选3 选4.
 2  3  4的选择不同 实际的时候速度还是有变化的 .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根据欧姆定律的话 假设在模拟器一头串接一个适当的电阻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呢

这个我们也有应用:

因为电位器对应的实际工艺参数如果为时间的话(如果每转30度 频率增减是一致的,那么

意味着速度的一致, 用等长距离在不同频率下的时间作为工艺参数使用时,  电位器在慢速区

旋转角度对应的时间间隔会非常大,如果要调整这个对应关系.可以串电阻,来达到这个应用)

说白了就是电位器面板上的划时间刻度.

网友O:
这个是串电阻的应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作为外部给定,给定信号范围为0---10VDC,在变频器内进行设定此参数,然后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范围设定在0---30HZ,即0V对应0HZ,10V对应30HZ,就可以了,对于所有可设定最大输出频率的的变频器都适用。

这种方法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了

网友Q:
某变频器采用电位器给定方式,用户要求当电位器从“0”位旋转到底(给定信号为10V)时,对应输出频率范围为0~30HZ,如何处理?

日立的只要设置A011为0HZ,A012设置为30HZ即可,ABB的只要设置1104为0HZ,1105为30HZ,即可

楼主:
20MP获得者:
flyyu2000       最多两年
10MP获得者:
wdo_1000                通讯网
shne230                   shne230
welfare87                welfare87
血狼w                       血狼w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20积分获得者:
QHDTHL               QHDTHL
gaopeiqi               沂蒙人家
yujizuixiangsi     手机费和时间
张立旺                  一品黄山
hsjbest                6SE70
wml0060              明理
aparch                 aparch
wushaoping7     wushaoping7
djgxy                     djgyy
战清石                  战清石

注:9楼的网友由于看不到ID等信息,先欠10MP拉!

楼主:
经网友反馈9楼的是: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