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9-工控擂台-变频器电压给定信号的范围是0~5V,但实际给定信号是1~5V,要求的频率范围是50~0HZ,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27):
变频器电压给定信号的范围是0~5V,但实际给定信号是1~5V,要求的频率范围是50~0HZ,怎么解决?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V对应0HZ,5V对应50HZ——这样理解正确吗?

如果1V对应50HZ,5V对应0HZ,真还有难度。。。。。。

网友B:
对于1V对应50HZ,5V对应0HZ,是不是就是负极性关系,平常我们使用正极性为多。

另外,这个关系同样可以通过设置偏置参数来修正这个1~5V对应0~5V

网友C:
石头又出题了??pr48=1V,pr08=0HZ,pr49=5V,pr03=50HZ。。。。。需要再设一个上限,最高频率等于50HZ,这样在0-1V时就不会超限,比如不小心断线了,如果不设置就会飞车。

网友D:
“变频器电压给定信号的范围是0~5V”?

给定信号是啥意思?,,,是不是指,输入给变频器滴信号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电压给定信号的范围是0~5V”?

给定信号是啥意思?,,,是不是指,输入给变频器滴信号鸟?~~~~~~~~~~~~~~~~~

就是说变频器信号是可以接收0-5V的,但是给信号的家伙只能给出1-5V的信号,

网友E:
变频器的接收信号为0---5VDC,而给定信号为1---5VDC,给定信号在变频器接收信号的范围之内,可以对变频器的外部给定信号进行设定,即设定为1---5V,0HZ对应1V,50HZ对应5V,给定信号的零点为变频器接收信号的20%,它的设定同变频器内部接收信号为0---20mA,可以设定成4---20mA,只要外部给定信号在变频器内部给定信号范围之内就可以。

网友F:
设定偏移量

网友G:
实际给定信号是1~5V,要求的频率范围是50~0HZ,怎么解决——

如果给定信号直接到变频器,对变频器的的作用方式进行设置,可设置成反作用方式(输入信号为1V时,对应的频率为50HZ,输入信号为5V时,对应的频率为0)

如果给定信号首先输入数字智能仪表然后再通过仪表到变频器时,可将智能仪表的作用形式设置成反作用形式,道理同上。

网友H:
以ACS510为例(主要参数,其他参数相应设置):

把参数1104、即给定1最小值设为0HZ,对应1301参数、即AI1底限设为等于20%(1除以5),实现输入1V输出0HZ

参数1105、即给定1最大值设为50HZ,对应1302参数、即AI1高线设为100%。实现输出5V输出50HZ

就OK了,当然ACS510不支持0-5V控制,但支持0-10V,但反正是一样的意思,大家变通一下

1V对50HZ,5V对0HZ的话,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V对应0HZ,5V对应50HZ——这样理解正确吗?

如果1V对应50HZ,5V对应0HZ,真还有难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对于1V对应50HZ,5V对应0HZ,是不是就是负极性关系,平常我们使用正极性为多。

另外,这个关系同样可以通过设置偏置参数来修正这个1~5V对应0~5V

我赞同这种说法!

网友D:
变频器,木有用过,俄用过电灯泡

所以,

1、实际给定信号是1~5V,,,是在变频器的额定给定信号0~5V,,,范围之内滴,这就中鸟!

2、变频器输出频率0~50HZ,,,你想叫它,输出个-5Hz、70Hz,俄估计,它也木有那本事吧?

3、 咋嘛让1~5V,对应50~0Hz呀?

      由于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在程序内部,是两张皮,两者咋嘛勾搭成奸,是程序员牵线滴

      那你就

      设5V,对应0Hz

      设0V,对应62.5Hz

      这样1V,就准准对应50Hz鸟

4、有些尿袋里熬浆糊滴设计师,老是把两张皮滴东东,粘成一疙瘩,

      万一那变频器,不能自由自在设置对应干系鸟

       那你就骂他吧,骂他死逼也中,骂他石女也中~~~~~~~~~~~~~~~~~~~~

       骂完鸟,

       你得去买个,1~5V转0~5V滴小电路,,,,马拉格逼滴

        要电路图不?,,,

网友K:
   可以这样解决:用一个5V稳压电源与一个1~5V可调电源反向串联,这样当给定1V时,输入给变频器起的给定电压=5-1=4V,变频器输出50Hz,当给定5V时,输入给变频器的给定电压=5-5=0V,变频器输出0Hz,即调整:12.5Hz /1V。其转换公式为: f = 50 - 12,5*(V-1)=62,5 - 12.5*V。如可调电源为0~5V时,当给定0V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62.5Hz

网友D:
1、呵呵呵

2、给定信号1~5V,是传感器滴输出信号,可不是个“可调电源”鸟

3、把个“5V稳压电源”“反向串联”到传感器滴输出信号上?,这万万使不得,那是寻着要烧传感器呢

4、。。。。。。。。。

网友C:
这个帖子石头给分了么???

网友C:
其实我对这几分根本没有看上眼。。。。只是工控网这种下三滥做法由来已久。。也许你会说,你的标准够不上前九名。。。。。。。。。呵呵呵。。。。。。。。。

网友C:
这个在我之前总共14贴,起码去掉1,4,5,7,10这几个帖子没有答案。。。怎么也该有我的吧??呵呵呵。。。其实我并不在乎分,。。。

网友K:
补充:二种给定方式:1、输入4~20ma,转换为1~5V给定。2、1~5V电压给定。见下图:

网友D:
看楼上胡扯,~~~~~~~~~~~~~~~~~~~心花怒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补充:二种给定方式:1、输入4~20ma,转换为1~5V给定。2、1~5V电压给定。见下图:

1、呵呵呵

2、4~20mA电流给定时,

             把那电流回路中24VDC激励源和变送器,统统画出来呀

                     电工都笑鸟~~~~~~~~~~~~~~

3、1~5V电压给定时,

       按图接1~5V电压输出型传感器?,,,谁敢试活呀?,,,呵呵,俄在此等候烧表喜讯滴来~~~~~~

4、俄滴乖乖

网友K:
不要阴阳怪气,没人欣赏!起码的电路知识都不懂,还在挑刺?

    1、4~20ma传感器回路是独立的,与变频器原无电位联系,其输出接250Ω电阻必然在该电阻上产生1~5V电压。再用其负端与一个5V稳压源(也是独立的,与变频器原也无电位联系)的负极相连,用该5V稳压源的正极接变频器电压给定的正极端,用4~20ma的输出正(图中电阻的左端)接变频器电压给定的负极端,这样处理有何不可?怎么能烧传感器?可笑!

  2、1~5V电压给定,用图一即可:将4~20mA电流源改为1~5V电压源,其电压源的负极接5V稳压源的负极,电压源的正极接变频器电压给定的负极端。

   3、图二为手动调整电位器,调整范围为:1~5V。

         无论是上述那种转换,给定调整范围皆为:1~5V,转换到变频器电压给定端的输入电压为:4~0V,对应频率为:50~0Hz。

网友L:
最理想的方法就是选用合适的设置,因为大多数变频器输入信号控制都已经实现了多样化功能,不仅仅具有0-5V功能还有很多比如1-5V,1-10V,4-20mA,1-10mA这些功能,所以只要在变频器设置中选择与现场信号一致即可,然后在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设置中上限设置为50HZ,下限设置为0HZ即可。

如果变频器中没有1-5V功能,那么可以把变频器最小输入信号设置为1V,其余设置不变即可实现。

此外从实现功能上也可以把变频器输出下限设置为-12.5HZ,最高输出为50HZ,变频器输入信号设置为0-5V,此时输入信号1V对应为变频器的0HZ输出。

网友L:
对于变频器要实现1-5V对应于50-0HZ的功能,如果变频器具有0-(-5V)功能,我想实现比较容易可以把变频器输入端的电压信号反接实现0-(-5V)对应于50-0HZ功能,此时可以把变频器输入信号上限设置为-1V,那么此时对应变频器输出就是50HZ。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不要阴阳怪气,没人欣赏!起码的电路知识都不懂,还在挑刺?

    1、4~20ma传感器回路是独立的,与变频器原无电位联系,其输出接250Ω电阻必然在该电阻上产生1~5V电压。再用其负端与一个5V稳压源(也是独立的,与变频器原也无电位联系)的负极相连,用该5V稳压源的正极接变频器电压给定的正极端,用4~20ma的输出正(图中电阻的左端)接变频器电压给定的负极端,这样处理有何不可?怎么能烧传感器?可笑!

  2、1~5V电压给定,用图一即可:将4~20mA电流源改为1~5V电压源,其电压源的负极接5V稳压源的负极,电压源的正极接变频器电压给定的负极端。

   3、图二为手动调整电位器,调整范围为:1~5V。

         无论是上述那种转换,给定调整范围皆为:1~5V,转换到变频器电压给定端的输入电压为:4~0V,对应频率为:50~0Hz。

1、呵呵呵

2、你呀,耳朵眼睛理解力,统统残疾,呵呵呵

      俺前面明明是舌:

       “   2、给定信号1~5V,是传感器滴输出信号,可不是个“可调电源”鸟

              3、把个“5V稳压电源”“反向串联”到传感器滴输出信号上?,.......,那是寻着要烧传感器呢

2、三线制1~5V输出的传感器,,,你是不是木有见过呀?

              而你张冠李戴取样4~20mA出来滴1~5V 烧表

                      栽赃呀不成?

                              俄看你滴电路知识,   很残废鸟?

3、关于4~20mA,明天再来和你舌事............................................俺该进山耍去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补充:二种给定方式:1、输入4~20ma,转换为1~5V给定。2、1~5V电压给定。见下图:

4、好好削洗,天天笑你,,,呵呵呵,,,接着昨天滴舌

5、扁平器也好,旁啥模拟信号接收器也好,信号输入端, AD统统都是采集个电位信号,信号并不涉及能量

             你采4~20mA信号,还增加一个工作电源,

                    阻抗匹配、互扰啥那些事,且不去舌咧,舌咧你腰带就得崩断你水鸟就飞咧~~~~~~~嘻嘻嘻

                            现在你把个稳压源接到信号输入端?

                                    稳压源能量多大呀?

                                           你是埋地雷专家呀,,,万一稳压源出点啥麻达?,,,嘿嘿嘿

6、不是能凑个数滴,都是安全滴,,,老痞儿胡球日鬼呢,,,后生留个神鸟~~~···

网友D:
7、楼主出题,有木有要你,手动给定个1~5V咧猫?,,有木有要你折腾4~20mA,给定个1~5V咧猫?

      文不对题

      你咋嘛那么多事哩凯?

      再看看你画那图,要多傻有多傻,,,你直接手动给定个0~5V,不就爽球咧猫?!

8、 这人呀,不敢老,一老就装疯卖傻白,白白白

      嘻嘻嘻嘻

网友K: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什么仁都有:装疯卖傻,满嘴喷粪,白话半天,没有一句人话!

网友M:
以西门子MM440为例

  以模拟量通道1电压信号1~5V 作为频率给定,对应输出频率范围为50~0HZ,需要设置:

P0757【0】 = 5         //电压0V对应0%的标度,
P0758【0】 = 0%      // 即0Hz
P0759【0】 = 1       //电压10V对应100%的标度,
P0760【0】 = 100%   // 即50Hz
P0761【0】 = 1       //死区宽度

网友N:
             在日立SJ300中设置A011为50HZ,A012为0HZ,A013为50%,A014为10%就可以了。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wdo_1000              通讯网
QHDTHL                 QHDTHL
wyb2866255         wyb2866255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
welfare87              welfare87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20积分获得者:
deshengwu         老菜鸟
ye_w                     ye_w
zichen8716          陌上尘
ande                     工控追求
血狼w                   血狼w
张立旺                 一品黄山
bhdxzgp              bhdxzgp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