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这个电路中起的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27):
我想知道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起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通断的作用 相当于一个非门

楼主:
to-thomastop:

能否说得再详细一些!

我的这个电路是一个控制器上的I/0扩展板卡上面的一部分电路,我很想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开关

网友C:
EN没有输入信号时Q32C级为低电平,EN输入低电平时,Q32C级为12V高电平。(非门电路)

网友D:
无触点开关,基极信号控制集电极和发射极导通与否。

网友A:
当EN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EN为低电平 当EN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EN为高电平

网友E:
       从下面的图看,晶体管起反相器的作用,也可以说晶体管在这里起电子开关作用,其输出电平在0-12V变化:当输入信号EN=0时(即对地短路),晶体管因无基极注入电流而截止,其输出端 /EN=+12V。当输入信号EN不=0时(如断开或输入>2、3V以上的正电压),由于此时信号输入端的电压高于发射结的电压,使R6给晶体管基极注入足够大的电流而使晶体管导通,其输出端 /EN=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