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子磁瓦破成两半,把它粘回去还能用吗?

楼主(2011-09-27):
伺服电机转子磁瓦破成两半,把它粘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A:
一般而言:不能用!

楼主:
o 。。那我就不需要费那份工夫了!!!!!

楼主:
那 这磁瓦有得卖的不,。。。。。

网友A:
关键是磁特性很难与原来一致!

网友B:
见过做电机的,破碎的磁瓦都报废了!曾做过一个实验,2块圆柱形永磁体(有N和S极)将N对N或者S对S强行拼接一起,用一个霍尔传感器沿磁钢表面移动,一盏LED灯与霍尔传感器连接.如果是一块磁钢在霍尔传感器移动至中间时会由灭变亮或者由亮变灭,这取决于移动方向了,如果是两块同极强行拼接的,这个规律就打破了!当然这个实验是为了验证一块N,S都有的磁铁如果从中间整体断开,断开的2截会产生2块N,S都有且均匀的永磁体,也就是1变2!

网友A:
裂隙会改变磁路,断裂过程本身可能也有损于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