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实际应用与故障问题

楼主(2011-09-27):
                                                               接触器的实际应用与故障问题

接触器的触头接触不牢靠会使动静触头间接触电阻增大,导致接触面温度过高,使面接触变成点接触,甚至出现不导通现象。
      一、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
    (1)触头上有油污、花毛、异物。
    (2)长期使用,触头表面氧化。
    (3)电弧烧蚀造成缺陷、毛刺或形成金属屑颗粒等。
    (4)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
      二、故障的处理方法有:
    (1)对于触头上的油污、花毛或异物,可以用棉布蘸酒精或汽油擦洗即可。
    (2)如果是银或银基合金触头,其接触表面生成氧化层或在电弧作用下形成轻微烧伤及发黑时,一般不影响工作,.可用酒精和汽油或四氯化碳溶液擦洗。即使触头表面被烧得凸凹不平,也只能用细锉清除四周溅珠或毛刺,切勿锉修过多,以免影响触头寿命。
    对于铜质触头,若烧伤程度较轻,只需用细锉把凸凹不平处修理平整即可,但不允许用细砂布打磨,以免石英砂粒留在触头间,而不能保持良好的接触;若烧伤严重,接触面低落,则必须更换新触头。

    (3)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可拆开检修。

     三、接触器触头粘连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故障。因为触头粘连会造成机器失控,甚至还会造成机械事故和人身伤害事故。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
    1、负荷过重,触头容量过小。
    2、操作频率过高。
    3、电源电压太低,导致磁系统吸力不足而造成触头反复振动,发生电弧熔焊。
    4、触头初压力过小,在闭合感性负载时跳动很厉害,发生了电弧熔焊
    5、火花过大。
    6、安装不妥。
     四、运行中的交流接触器的噪声很大,可作以下处理:
    1、电源电压不足,电磁铁的吸力不够而产生噪声,应设法提高操作回路的电压。
    2、磁系统装配不当或受震动而歪斜或者机件卡住,是铁芯不能吸平,因而产生噪声。处理时应调整此系统,查明并消除机件不灵活的原因。
    3、极面生锈或有异物(如油垢、粉尘、花毛等)侵入铁芯极面,此时应当清理铁芯极面。
    4、由于触头弹簧压力过大而产生电磁铁噪声,通常调整触头弹簧压力即可。
    5、由于短路环断裂而产生噪声,应更换铁芯或短路环。
    6、铁芯极面磨损过度而不平,应更换铁芯。
    7、线圈匝间短路,通常更换线圈即可。

网友A:
好文章 转载到QQ空间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请问 接触点经常会吸不住   按按钮没反应 按接触器可以通电 但是放手它又弹上来   有时又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