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和汇川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1-09-28):
小弟 第一次做人机与变频器通信

现在用台达AS57BSTD的人机,两台台达b的变频器和一台汇川的变频器, 现在台达的都通上了,为什么关电在上电频率就是显示的0.

现在汇川的怎么这个屏通信 ,要求只要在屏上修改频率 先谢谢了

小弟还想用变频器的报警做一个报警页面,怎么实现?

网友A:
变频关电后因为频率写入寄存器不断掉保持  所以就成0了,如果要保持上次的状态,那么需要把频率写入寄存器的数值放在断掉保持寄存器中

  汇川的变频同样支持modbus 从站,人机使用com3口,选用modbus master站直接控制汇川,需要在汇川变频器手册上查下对应地址

楼主:
谢谢 !我和写到变频器地址里面的,2001 然后我又读2102里面的值了。现在可以了,,,汇川的变频器的对应地址手册上说的不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用PLC换人机的画面,怎么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