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驱动器位置模式如何改变速度

楼主(2011-09-28):
请问下三菱PLC控制台达的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在位置模式下如何改变速度。

网友A:
改变单位时间内的位置增量大小。

楼主:
对:波恩关于
改变单位时间内的位置增量大小。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是改变脉冲的频率吗?如果是怎么改变?

网友A:
脉冲有那里产生,就由那里改频率,在楼主的案例中,就是PLC了

楼主:
对:波恩关于
脉冲有那里产生,就由那里改频率,在楼主的案例中,就是PLC了
内容的回复:
我还要学习学习,我理解你的意思,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