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配方怎么使用?

楼主(2011-09-28):
请各位大侠赐教小弟怎么使用信捷配方功能?在此多谢...

网友A:
首先要了解配方是什么意思,其实要了解配方怎么做

配方可以视为将实现约定好的配方数据存储在触摸屏中,之后由配方索引调用配方数据,然后在传输到触摸屏中。

可以参考信捷官网的“触摸屏案例提高篇之一”

楼主:
谢谢,仁兄,小弟这就去下载,不懂在咨询,顺便再问一下,信捷触摸屏还支持那些图形显示啊?

网友B:
支持*.bmp和*.jpg格式图片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