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不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9-28):
最近遇到几个客户咨询有关维控触摸屏与PLC,或仪表等通讯不上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很有必要发这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把平常遇到通讯不上的原因写上来,方便我的整理,让我们能够为您带来更好的服务!

市场上任何触摸屏与PLC通常通讯不上不外乎要确认四个问题:

1.plc参数和工程里的是否一致
2.通讯线是否按照接线图的引脚接线
3.工程里设置的com口在屏上接的时候是否正确
4.参数和线确认OK,的情况下,看看是不是plc程序或是plc的地址问题。

方法:
(先判断参数:)1.用plc的编程软件接上plc测试看看plc的参数是多少,工程里设置的参数是否和测试出来的一致。
2.在线模拟:用我们的组态软件,用plc本身的通讯电缆和电脑相连接,在线模拟看看工程是否通讯的上。可以用个数值输入部件或是开关,对其操作,看看关掉模拟器之后再开在线模拟后之前的操作是否还在,是否直接提示NC。(NC和之前操作没有写下去即为没有通上)
(测试线):用万用表按照接线图的引脚定义测试接线。

一:触摸屏的参数。查看一下触摸屏的参数设置。

这里面有几个参数需要特别注意的
1:通信口的设置---------一定要确认清楚PLC连接触摸屏的COM1口还是COM2口
2:设备类型------------------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协议没选对的话,其他就不用说了
3:连接方式------------------PLC跟触摸屏的连线,确认好事RS485,还是RS232C
4:接口参数跟PLC站号----------------一定要跟PLC里面的设置一致。
二:如果参数确认设置好了,接下来就排查线路的问题。
确认RS485,RS232C的做线是否正确,触摸屏与各种PLC接线的做法不一样。这个可以参照维控(plc与触摸屏通信线接法帮助文档)查看
这个是正常排查通信问题的基本方法。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绕开触摸屏的问题------在线模拟。
在通讯不上的时候,有的客户会猜测可能是触摸屏的问题,或者接口的问题。
在线模拟就是绕开触摸屏,直接用PLC跟电脑进行连接。
具体的做法:
1:PLC跟电脑要通过RS232进行连接。有的PLC有RS232的接口,有的没有,没有的可以通过转接头接到电脑上。
2: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放两个元器件,一个数值显示,一个数值输入。地址设置PLC里面的地址。
3:工程参数设置一定要跟PLC里面的设置一样。
4:点击在线模拟功能
这样子做就可以很明显查看PLC能不能跟PC通信上。如果可以通信上就可以排除PLC方面的问题,跟参数设置的问题。
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点: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C区32栋一楼
网站:www.we-con.com.cn
朱礼栋 销售工程师
手机:18950491720

qq:754764497 QQ群: 177266103

公司电话: 0591-87868869转819 0591-87868829

网友A(2011-10-30):
关于屏屏连接的设置,一只PLC与两只屏通讯 屏1通过COM1与PLC通信,COM2与屏2通信 PLC是永宏 请问下屏的通信口配置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B:
谢谢楼主,我刚开始用时常出现上述问题。另一个问题,我有时会碰到上传程序到屏时,会出现通信问题但多上传几次,又可以成功上传。是我的数据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C:
支持原创!能分析各种屏和各种cpu通讯就好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在这里请教大虾了!

网友E:
支持原创!能分析各种屏和各种cpu通讯就好了 ,我刚开始用时常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