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 5.5千瓦变频器,上电就报过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28):
西门子420 5.5千瓦变频器,上电就报过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呢

网友B:
是否驱动板上有个1兆的电阻值变了

网友C:
新变频器还是旧变频器?故障代码是多少?

楼主说明白些才好帮您解决

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

1、负载突变引起的模块故障

2、长时间使用造成的驱动故障

3、长时间工作在湿热环境下造成的霍尔中性点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