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的Autoshop软件太不好用了,强烈建议改进。

楼主(2011-09-29):
如题: 做PLC的,自己编程软件都不去弄像样点,始终有点山寨的味。

网友A:
您好,对于汇川Autosho软件,您何处不满,请将建议提出,我们会根据情况采纳或回复您,谢谢!

网友B:
软件名字挺有意思的

网友C(2011-11-18):
还是和三菱的编程软件通用好了

网友D:
PLC我用过不错!软件就用三菱的GPP好了

网友E(2012-01-30):
各有优缺,Autoshop的有些功能,用起来还更好。

网友F(2017-06-17):
引用 网友A:
您好,对于汇川Autosho软件,您何处不满,请将建议...

1。请问,在SFC编程模式下,如何画多分支的并行分支?在软件中只有两个分支的并行分支图标!如何增加分支?

2。在SFC模式下,激活初始状态的程序如何表达?使用手册上没说明白。

网友G(2017-09-16):
汇川H3U为啥不支持在线修改,我很纳闷,不是定位高端吗,连最基本的功能都忽略了

网友G:
还有既然支持多轴高速输出,怎么会不支持浮点数运算呢

网友H:
软件不好用,可以选择用三菱的,汇川三菱编程软件通用,PLC好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软件不好用,可以选择用三菱的,汇川三菱编程软件通用,P...

不通用吧?  我用三菱的怎么都连接不上?

网友I(2017-10-29):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软件不好用,可以选择用三菱的...

网友J(2017-12-06):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您好,对于汇...

我也正在用这个SFC,不知怎么用?

网友K(2018-01-30):
汇川的东西,资料少,服务差!还能不能更差点!!!!!

网友L(2018-03-12):
autoshop 不能离线仿真  这个需要改进

网友M(2022-03-22):
引用 网友L:
autoshop 不能离线仿真  这个需要改进

网友N(2024-08-30):
汇川H5U及以下的,支持CAN、E_CAT等等总线而不是三菱的CCLINK总线,同时运动有专门的功能块,何来山寨三菱???

下、下

网友O(2024-11-08):
右一部分功能确实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