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控制步进电机的浅显问题?

楼主(2011-09-29):
1、用S7-226控制四台步进电机独立作连续低频旋转运动。仅要求各电机速度可调。PLC本体自带两路高速脉冲输出,另外两路采用EM253位控模块还是有其它的办法?S7-200有没有高速I/O模块?感觉使用EM253有点奢侈。

2、用S7-226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做X轴和Y轴运动,要求速度可调且能够进行位置控制和轨迹跟踪,使用两个EM253位控模块是否能完成,还是利用PLC自带的两路高速口来实现?

3、系统有上位机控制,没有触摸屏。需检测现场压力及温湿度等参数,是采用PLC的模拟量模块好还是在工控机上加模拟量采集卡好一些呢?这些参数只用来上位机显示不用来作调节信号。

以上我在做一个数控项目中的困惑,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11-11-28):
1、可以用plc其他的普通输出点,不用em253.

2、两个都可以

3、采用哪个都可以,但是个人认为模块为好,因为价格便宜点

网友B:
一定要用西门子的吗,可以用别的牌子,有4路脉冲输出的PLC啊

网友B:
如果4个步进电机不是同时动作,可以用脉冲切换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C:
步进电机 没什么特别的程序吧

只要对应步进电机好脉冲点 和PLC的输入输出 就可以吧。

我记得是这样。